求助 怎样用pcb设计简易数字电压表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首先你得设计原理图,计算参数,确定器件,逻辑验证,然后仿真通过后,再画pcb图。一步一步来,不要急躁!

网友B:
“怎样用pcb设计简易数字电压表”
没有电原理图,你怎么画PCB?
岂有用PCB进行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设计原理图,计算参数,确定器件,逻辑验证,然后仿真通过后,再画pcb图。一步一步来,不要急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用pcb设计简易数字电压表”
没有电原理图,你怎么画PCB?
岂有用PCB进行设计的?

网友:
首先确认你都要用什么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