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鬼?

楼主:
怎么每次我的电脑打开论坛都会特别特别的慢?
是论坛的服务器的原因还是我的电脑垃圾呢?
打开其它网站都是贼快贼快的,
就打开这个论坛特别特别慢,而且还卡,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私信我你的所在地区和使用的网络是什么,我们技术看看是哪里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个做个优化

网友A:
路由拥塞了,换个时间就会好,跟接入网速和计算机的配置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由拥塞了,换个时间就会好,跟接入网速和计算机的配置无关。

不应该吧,我这个办公室是提供特别的宽带,一条100M光钎也就五个人在使用,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C:
我也这样,很慢,刷新好几次才能出来,要命了,服务器问题我觉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很慢,刷新好几次才能出来,要命了,服务器问题我觉得是。

版主用什么宽带?什么浏览器?我从开始注册这个论坛开始就一直卡,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吧,我这个办公室是提供特别的宽带,一条100M光钎也就五个人在使用,

前面已经说了,这个跟你的接入带宽无关。就像从上海开车去北京,既便你开着赛车上高速,但中间有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拥堵,那只好停车等着,跟车的好坏无关,跟是否高速公路无关。只有一路都畅行无阻,那么好车、好路才有意义。

网友:
理论上,骨干传输线路的带宽应该足够,且远远大于接入带宽。但现实中很难保证每时每刻都如此,注意“水桶原则”。

网友:
如果是服务器的问题,那会发生普遍响应不及时的问题,这种情况确实有,但不是全部。判断是那种情况,一是看不同地区访问者的表现,二是换个时间。如果是服务器问题,不同地区的访问者都会有问题,换个时间也不会有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说了,这个跟你的接入带宽无关。就像从上海开车去北京,既便你开着赛车上高速,但中间有任何一个 ...

可是已经堵了好几个星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已经堵了好几个星期了

不排除这会儿有问题,刚才有数据库报错,上个月也发现过一次服务器宕机。但要说堵了几个星期,至少我没遇到。而我现在用的PC是13年的赛扬且是赛扬中最低级的那款1610,网络带宽也仅有8M。

网友A:
互联网访问拥堵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但表现不同。
服务器端或服务器接入端的问题,所有人、所有时间都有问题。
中间骨干路由拥堵,有的人、有的时间出问题。
自己的接入端,仅自己且对所有网站都出问题。
出了问题不好区分怎么办?访问不同网址,最好是知道服务器处于不同地区的网址,根据表现立刻就知道问题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联网访问拥堵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但表现不同。
服务器端或服务器接入端的问题,所有人、所有时间都有问 ...

是不是网分器的原因?
还有我办公室的网会无缘无故的断,然后过会重启一下网分器就又好了。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网分器的原因?
还有我办公室的网会无缘无故的断,然后过会重启一下网分器就又好了。

这可不好说,先判断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访问所有网站应该都不行。断网,可能是接入设备的问题,比如光纤猫、交换机、路由器之类(可没有什么“网分器”一说),也可能是接入线路或接入服务商的问题,先判断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好说,先判断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访问所有网站应该都不行。断网,可能是接入设备的问题, ...

光钎猫,交换机,路由器,统称网分器,我也就打开这个论坛会缓慢,有时候还会连接错误,就如上图 说的, 断网估计是运营商那边的问题,因为同一个交换机和路由器,用那个电信或者移动都不会,就长城的会断网,但是打开这个论坛会卡,就是哪个运营商都会。
这个关乎浏览器的问题吗?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钎猫,交换机,路由器,统称网分器,我也就打开这个论坛会缓慢,有时候还会连接错误,就如上图 说的,  ...

网分器的称法太不专业了,还是别用。长城这样的接入商无法提供基础接入服务,都是租用三大运营商线路的,出口带宽很有限。如果你使用当地不同的接入服务商线路访问EEW都存在卡顿问题,且表现的差不多,鉴于其它地区的网友没有这个问题,只能确认要么是骨干路由带宽不足,要么是你的计算机有问题。对于前者,你访问所有北京服务器都应该遇到相同问题。如果是后者,硬件看配置,十年内的最低配置都应该没问题。软件虽然可能有兼容性问题,但原则上你访问基于同样软件的架构的其它论坛也应该有相同表现,而且还可以用IE做对比,IE肯定不会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操作系统或浏览器有某种插件会导致资源占用过高,这个可以通过操作系统的任务管理器查看。

网友:
或许吧,谁知道呢,扎心了,老铁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分器的称法太不专业了,还是别用。长城这样的接入商无法提供基础接入服务,都是租用三大运营商线路的, ...

像百度的服务器也是在北京吧?还有那个微博,和其它一些网站都不会存在打开不了的问题,
刚才发现就 和论坛一样的 还有个天涯,以前天涯打开是很流畅的,现在也变得跟本论坛一样了,
电脑配置没有问题,公司特意配置好的电脑, 靠电脑吃饭的,电脑比手机要求还要高,
我怀疑是你说的兼容性问题,或者是浏览器, 有个管理员推荐了 火狐浏览器,下载试试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百度的服务器也是在北京吧?还有那个微博,和其它一些网站都不会存在打开不了的问题,
刚才发现就 和 ...

浏览器用IE最可靠,但要懂得维护,IE很容易被攻击,是头号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百度的服务器也是在北京吧?还有那个微博,和其它一些网站都不会存在打开不了的问题,
刚才发现就 和 ...

百度的服务器未必在北京,访问北京的中小公司官网即可。EEW的官网也可以跟BBS对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用IE最可靠,但要懂得维护,IE很容易被攻击,是头号目标。

我现在也有用IE ,可是感觉用IE打开论坛还是一样会卡?这就有点搞不懂了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用IE ,可是感觉用IE打开论坛还是一样会卡?这就有点搞不懂了

用手机,走流量访问做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走流量访问做对比。

刚才用手机端试试,发现在PC不能打开的网页在手机上都能打开,连wifi就不行,用数据就可以,还飞快,我觉得,我用的是假宽带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用手机端试试,发现在PC不能打开的网页在手机上都能打开,连wifi就不行,用数据就可以,还飞快,我觉 ...

那么就可以判断出是你的接入商出口路由带宽有问题,这是有线宽带最大的问题,也是我绝不使用有线宽带的原因。
想当年,我最早用的宽带是2M的ADSL,一直感觉不错。后来搬家,ADSL不能迁入,唯一的宽带接入就是有线电视宽带,接口带宽是100M。刚开始,有线宽带那叫个快,ADSL根本不能比,下载速度相差二三十倍!但没过多久,随着用户越来越多,速度就跳水了。好在该宽带覆盖的范围不大,不是城市级的,直到离开时速度也还算能接受,基本上是半夜比较快,能到8-10M,但白天高峰时段则低于2M的ADSL。离开后,再也没用过有线宽带,也不打算用。
有线宽带的接入带宽不低,这是有线电视电缆的优势,比基于电话线的ADSL要好很多。但是,为了控制成本,有线宽带接入服务商的出口带宽存在大量的超卖,这就造成了出口路由的拥堵。宽带的实际速度不能只看接入,必须根据水桶原则取速度最低的线路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