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参数,与驱动电机电路 的技术求助,请指教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负载是电机,平均电流8-10A
有几点疑问:
1、高边驱动,电机负是直接接到车上电平的负极,D1是否需要? ;D1的电流参数如何选型?
2、Q1的体二极管能通过的瞬间电流与平均电流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续流路径是 电机的负极 -》D1->电机的正极-》mos的体二极管-》再到电源正吗?

此帖是前帖的继续。
与电感性负载并联二极管后,MOS管导通时电流方向如图(3)中红色箭头所示。此时电感性负载两端电压上正下负(图中未标注),二极管反向,其中没有电流。
MOS管关断瞬间,依前帖图,自感电动势方向为上负下正,二极管承受正向电压而导通,电流方向如图(4)中红色箭头所示。二极管导通时正向压降相当小,关断的MOS管仅承受比电源电压高一点点的电压,不会被击穿。
可以看出,该并联在电感性负载两端的二极管保护了MOS管(或者其它器件如BJT或者IGBT等等),所以往往被称为保护二极管。又因为其作用是使电感性负载中电流连续,往往也被称为续流二极管。
两图中还可以看出,在此电路中,无论是保护还是续流,均与MOS管中体二极管无关。MOS管中体二极管在此电路中没有作用(但在其它形式电路中体二极管可能有作用)。

网友B:
Q1 最好换成P-MOS,
D1有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1 最好换成P-MOS,
D1有需要。

为啥q1要换成PMOS,请详细说明。

网友:
为什么MOS管用源极输出,不用漏极输出?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若是漏极输出,就不必什么“高边驱动”。
除非电动机有一端已经接地不能更改,还是以N沟管漏极输出为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q1要换成PMOS,请详细说明。

用P沟MOS管,就是漏极输出了。
其实,N沟管也可以漏极输出的,更省事,还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P沟MOS管,就是漏极输出了。
其实,N沟管也可以漏极输出的,更省事,还便宜。

maychang老师,请帮忙解惑一下1楼的问题,谢谢

网友D:
把电机放到MOS管上边,D1不能少,且是肖特基二极管,
如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可以再并一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电机放到MOS管上边,D1不能少,且是肖特基二极管,
如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可以再并一个电容

那电机放在mos管下边呢?如图那样,D1还需要吗,肖特基二极管电流参数怎么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请帮忙解惑一下1楼的问题,谢谢

“请帮忙解惑一下1楼的问题”
我已经在4楼回复了。
至于与电动机并联的二极管,无论何时都是必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电机放在mos管下边呢?如图那样,D1还需要吗,肖特基二极管电流参数怎么选?

这个D1的作用与MOS管特性决定,这里主要是保护MOS管
电流大3-5倍
耐压至少选2倍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帮忙解惑一下1楼的问题”
我已经在4楼回复了。
至于与电动机并联的二极管,无论何时都是必须的。

谢谢答复,mos的体二极管电流那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D1的作用与MOS管特性决定,这里主要是保护MOS管
电流大3-5倍
耐压至少选2倍以上

没有d1为什么会烧坏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答复,mos的体二极管电流那个问题呢

这个应该去查你的MOS管datasheet。
不过,通常MOS管体二极管能够承受的连续电流与MOS管能够承受的连续电流相等,如IRF64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d1为什么会烧坏mos管?

若没有与电动机并联的二极管,当MOS管关断时,因电动机是电感,迅速关断会产生相当大的自感电动势。此自感电动势可能将MOS管击穿。
不仅是电动机,所有电感性负载都应该如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d1为什么会烧坏mos管?

一般会烧,并不是非烧不可
主要是考虑到关断瞬间,
电机里面有线圈,会给MOS的DS极间一个很高瞬间电压,可能会击穿MOS管,
D1主要是提供一个释放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去查你的MOS管datasheet。
不过,通常MOS管体二极管能够承受的连续电流与MOS管能够承受的连续 ...

可是按照功率计算,假设二极管正向压降0.7v P=IV=18*0.7=12.6w   ,这样的功率温升太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若没有与电动机并联的二极管,当MOS管关断时,因电动机是电感,迅速关断会产生相当大的自感电动势。此自 ...

自感电动势 对于我这个负载我理解的就是反向电动势对吗? 另外 我在图上用红色线标出的是反向电动势电流路径吗?   是怎么击穿的我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会烧,并不是非烧不可
主要是考虑到关断瞬间,
电机里面有线圈,会给MOS的DS极间一个很高瞬间电压 ...

续流路径是 电机的负极 -》D1->电机的正极-》mos的体二极管-》再到电源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感电动势 对于我这个负载我理解的就是反向电动势对吗? 另外 我在图上用红色线标出的是反向电动势电流 ...

“反向电动势”这个词汇容易造成误解,最好不要使用。“反向电动势”原意指电动势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此时电能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量,例如电动机中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d1为什么会烧坏mos管?

按照你首帖,MOS管在上电动机(图中仅绘出其电感)在下。这是没有二极管保护情况。
MOS管导通时,电流按照图(1)红色箭头方向流动。
MOS管关断时,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仍然按照红色箭头方向流动(此时电感是一个电源,即对外输出能量),所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方向已经在图(2)中绘出。
注意该自感电动势与电源方向相同。自感电动势与电源叠加后,即可能击穿MOS管。
无论MOS管和电感性负载如何串联,自感电动势都是与电源叠加的,而且自感电动势可能非常大(特殊情况可能为电源电压的几十倍甚至更大),因此必须对MOS管进行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按照功率计算,假设二极管正向压降0.7v P=IV=18*0.7=12.6w   ,这样的功率温升太大了吧。

此二极管中电流不是连续的,并非总是这样大,更不能说一定是18A。18A仅仅是该管允许的最大值。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该二极管中电流峰值不会超过MOS管中电流峰值。

网友:
应该把NMOS放机电下面比较适合!

网友:
我们目前有个项目,开关是设计到马达后端的,但是马达端没加续流二极管,目前批量生产发现NMOS有0.25%的不良击穿,所以D1还是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