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二级运放的结构图对不对

楼主:
如题,图如下。。是想通过改图求零极点。。。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二级运放的结构图对不对”
如果运放使用双电源,此电路可以使用。
1/jωC 应该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二级运放的结构图对不对”
如果运放使用双电源,此电路可以使用。
1/jωC 应该可以忽略。

但是做实验的时候添不添加这个电容就显得很关键,不添加的时候电路是不稳定的,波形很差,所以我才想着通过分析电路零极点来探求稳定性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做实验的时候添不添加这个电容就显得很关键,不添加的时候电路是不稳定的,波形很差,所以我才想着通 ...

“不添加的时候电路是不稳定的,波形很差”
给咱们说说,怎么个不稳定?波形怎么个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做实验的时候添不添加这个电容就显得很关键,不添加的时候电路是不稳定的,波形很差,所以我才想着通 ...

另外,图中器件没有型号,元件没有数值,输入信号幅度不知道,频率不知道。
像这样,要分析清楚,也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添加的时候电路是不稳定的,波形很差”
给咱们说说,怎么个不稳定?波形怎么个差法?

就是这样的图,,有畸变。要说型号是847,输入30mVp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图,,有畸变。要说型号是847,输入30mVpp。

输入信号波形?四支电阻数值?电源电压?运放型号(什么847)?
为何使用10MHz这么高的频率?查过你使用的运放datasheet吗?你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多少?
一次都倒出来,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波形?四支电阻数值?电源电压?运放型号(什么847)?
为何使用10MHz这么高的频率?查过你使用 ...

具体参数如下:
输入30mVpp,10MHz。采用二级放大20*16.电阻分别为:R1=R3=50Ω,R4=806欧姆,R2=1kΩ。都是贴片元件。使用10MHz是需要。关于OPA847 的datasheet我看过,带宽有3.9GHz,够用。最佳增益20,最稳增益最少为12.

网友C:
负反馈回路里要加一个小电容,同时电源做好去耦,用示波器分别观察输入信号、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回路里要加一个小电容,同时电源做好去耦,用示波器分别观察输入信号、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

在电源端都加了双电容进行去耦。焊接的时候是先焊的第一级,也进行了测量,正常。输入信号是信号发生器产生。话说负反馈加一个小电容作用是什么?该串还是该并?是形成积分器起移相作用??

网友D:
10Mhz,题主是自己手工焊接的板子么?这个频率下,导线的阻抗匹配就需要认真的去设计了,你的信号应该不是原始信号,而是原始信号在导线以及元器件之间传导反射形成的叠加信号而出现的,加上电容器以后,有一定的滤波作用,形成RCR的π型滤波器才导致系统可以稳定,其实这个稳定,并不是本质上的稳定,只是一种凑巧。你还是好好看看高频电路设计的相关问题再来设计这个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端都加了双电容进行去耦。焊接的时候是先焊的第一级,也进行了测量,正常。输入信号是信号发生器产 ...

高速运放容易自激,加个小电容是为了防止自激。因电容容量不大,积分和移相作用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参数如下:
输入30mVpp,10MHz。采用二级放大20*16.电阻分别为:R1=R3=50Ω,R4=806欧姆,R2=1kΩ。 ...

“采用二级放大20*16”,从电阻值上看是这样的。
30mVpp输入,按照这个增益输出应该是9.6Vpp,但示波器上看峰峰值只有4.4V,连一半都不到。这显然是个问题。

在7楼我就问你电源电压,到现在你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Mhz,题主是自己手工焊接的板子么?这个频率下,导线的阻抗匹配就需要认真的去设计了,你的信号应该不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速运放容易自激,加个小电容是为了防止自激。因电容容量不大,积分和移相作用可以忽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