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检测

楼主:
想问下大家,在测试蓝牙系统的时候用的是什么仪器检测。
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测试他的发射和接收都是正常的。

网友:
频谱仪是其中一个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测试什么指标,如果只是功能测试,无需仪器,做个专门的测试板就是,一发一收,只传输特定的内容,用软件检查内容和误码率即可。这样的测试方法简单、直观、快速。测试板可以单独设计,也可以基于你的应用板改造,主要工作是编写测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测试什么指标,如果只是功能测试,无需仪器,做个专门的测试板就是,一发一收,只传输特定的内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