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与12864液晶问题

楼主:
想要一个画点的程序,结果写完后,发现,读取液晶的数据始终是0x80,不知道原因

网友:
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a(void)
{
    EN_CLR;
    unsigned char data;
    DDRA=0x00;
        RS_SET;//拉高
        RW_SET;//拉高
        EN_SET;//拉高
        delay_us(10);
        data = LCD_PORT;//读数据
        EN_CLR;
        //DDRA=0xff;
        return data;
}

这个是读取程序

网友A:
LCD_PORT为何物?

网友A:
读的话不要读PORT,要读PIN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_PORT为何物?

这个是PORTA,pA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的话不要读PORT,要读PIN寄存器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谢谢版主,这问题昨天弄了一天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