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室友充电宝

楼主:
前天到室友那里借东西发现室友有一个闲置的充电宝,询问下原来是2A充电口不能用了,  没说的 拿来  拆

拆前拍个照      拆之后指不定变成什么样了

这种充电宝 贼难拆 不是用螺丝拧的   四边都有扣  得把四边的扣都撬开     手边只有一把镊子

一顿撬   还没撬开    边上倒是坏了

最后手也被镊子戳了一下

终于打开了

这个充电宝共由7个电池并联的   电池两端电压4点几伏

用电压表测2A口电压   0v

仔细观察了一下  原来 USB口开焊     最后拿电烙铁焊上     OK     有电了

不过有个疑问  USB 口供电不应该是5V 吗

这个为什么是3.6V      ?       求解答

最后把拆下的安上   就成这个样子了

   难看是难看点   不过能用2A充电了   哈哈

网友:
3.6V电压是用来做负载插入检测的,是一个虚电压,一般为锂电池电压或者经过LDO/二极管降压后的电压。

负载插入时,相当于一个小电阻接在VBUS、GND之间(大约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会将VGND拉高或者VBUS拉低(取决于检测方式),MCU再据此开启升压输出。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因为升压拓扑(Boost)会存在电流损耗,即便是空载,静态电流都不小。为了让移动电源工作得更久(充满后能存放得更久),移动电源都采取低功耗设计,关机状态下整机电流一般要求小于100μA。

网友A:
这个为什么是3.6V      ?       求解答

18650锂电池电压范围标称电压一般为:3.6V 或3.7V,充电电压一般为:4.20V (钴酸锂为4.2V-4.3V)。
3.6V 到标称电压了,通俗说是快没电了,,,
要不充一下在折腾吧,要不电池就废了

网友A:
18650电芯容量一般为2200mAh~3200mAh
7个电池并联的,容量是7*2200mAh~7*3200mAh
这家充电宝也真敢做,,
这么多电池并联,其实好处就是电量大而已,,
对电池的寿命没有好处,,电池多,充电时间长,最主要的是时间长,由于电池内阻的原因,充电不均衡会造成电池过早报废

网友:
还有,大容量充电宝,出差上民航不同意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电芯容量一般为2200mAh~3200mAh
7个电池并联的,容量是7*2200mAh~7*3200mAh
这家充电宝也真敢做,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什么是3.6V      ?       求解答

18650锂电池电压范围标称电压一般为:3.6V 或3.7V,充电电压一 ...

显示的四个灯都是亮的应该是满电

网友:
电压都降到底了四个灯并不代表满电哟,2A口不能充电了,这就说明升压板可以已经有问题了,其检测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
3.6V说明快没电了

网友:
没有插负载测试输出口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当检测到有负载接入的时候才会启动升压程序,那时候再测试就是5V了。

网友B:
充电宝都是有一个插入检测,如果是小的负载,如负载电流是20mA及以下,会认为是误触发负载检测,升压一段时间后会停掉输出。这种情况其实是因为充电宝是通过检测电流的输出情况来判断负载是否充电完成的。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充电宝的芯片会进入待机状态,降低功耗,不会启动升压,所以你测到的电压时3.6V。

网友:
我的说法,基本跟qwqwqw2088的一样,这个要看18650的电芯是并联还是串联,单个18650的电芯的电压就是3.7v,3.6v这样子,没什么奇怪的。你见过电池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都是有一个插入检测,如果是小的负载,如负载电流是20mA及以下,会认为是误触发负载检测,升压一段时 ...

果然   插上手机后测电压  输出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果然   插上手机后测电压  输出5v

小伙子很有拆迁欲望嘛,多动手做做这些小东西,以后工作会很有用的,至少眼界不会太局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很有拆迁欲望嘛,多动手做做这些小东西,以后工作会很有用的,至少眼界不会太局限。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