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文件越来越大?

楼主:
  在原来的PCB板上不断修改(实际越改元件越少,图越简单)但是PCB源文件越来越大,什么原因,并不是大家说的PCB字体嵌入的问题,因为冲脉没选上那个嵌入字体。请教下原因和如何变小?

网友:
指单个pcb文件还是整个工程文件?

网友:
是什么程序画的PCB?

网友A:
你建立PCB文件里面有一个HISTORY的文件,你每次修改的文件都会保存一份之前的版本进去,所以你如果多次操作那个PCB,你的文件大小会逐渐增加

网友:
单个PCB文件不会太大,是否把备份文件也算进去了
PCB文件除非覆铜后文件会突然增大很多

网友:
一方面,铺铜后文件会变大,另一方面,工程文件夹下有个history的历史文件夹,如果发现这个history的文件夹变大的话。可以在保证你的设计不再需要改动的情况下,删除这个history文件夹

网友:
某个时刻,记录pcb源文件的大小,只删除一个元件,保存,无其他任何动作。再看,源文件应该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建立PCB文件里面有一个HISTORY的文件,你每次修改的文件都会保存一份之前的版本进去,所以你如果多次操作 ...

应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