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AD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单独采用AD时候AD口(AD0)的电压时正确的,当我加上其他程序后AD口(AD0)的电压值就变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太清楚啊。

网友:
检查AD的设置、模式、上拉电阻等参数,看看是不是寄存器的设置被修改了。

网友:
当我加上其他程序后AD口(AD0)的电压值就变了,看你对电压值具体的处理情况。测一下,是其他语句改变了上层数据的计算,还是影响到了相关寄存器的值。要是上层问题,就上层解决。要是寄存器都影响了。就逐步分析,应该没有几条语句,是真正影响相关寄存器结果的。找到他们。看看是什么操作。

网友:
我查了,配置什么都对了,不知道为什么,当电压测量不对时候,我接上示波器,电压立马就正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