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RAM为什么是31位?

楼主:
DS1302的RAM为什么是31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只有31B,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一般来讲很多内存都会以2的倍数作为标示,比如128,256等等,但不代表必 ...

那就是芯片本身设计大小就是31B了?

网友C:
31个8bit的寄存器,不是31位,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因为他只有31B,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一般来讲很多内存都会以2的倍数作为标示,比如128,256等等,但不代表必须这样呀,很显然的硬盘就有不是以2的倍数为单元的,像3T的硬盘就是3T个B。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个8bit的寄存器,不是31位,有什么问题吗?

五位不应该是32个嘛 0-3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芯片本身设计大小就是31B了?

我特地帮你看了看数据手册,5个地址没假,一个32个地址,其中31个地址用于常规RAM地址,FF地址被用作RAM BURST MODE,通过这个模式可以连续访问那31个RAM,具体用法请仔细阅读原厂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特地帮你看了看数据手册,5个地址没假,一个32个地址,其中31个地址用于常规RAM地址,FF地址被用作RAM  ...

真是麻烦版主了 我也是看了手册的 确实只有31个字节 可能还剩一个如您说的作其他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