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初探点灯

楼主:
前两天用KW41Z点个灯忘发坛里了,单步跑一下,板带J-LINK还很快捷……

网友A:
截图是模糊看不清楚的。楼主的原图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模糊看不清楚的。楼主的原图是这样的吗?

原图是清晰的,传了几次都失败

网友B:
好像要先传到相册在加载,图就不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先传到相册在加载,图就不模糊....

通过编辑器的图片直接插入即可,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刚将图片更新到楼上了,如果你下次分享还出现这个问题,可以及时论坛@我

网友:
RE: KW41Z初探点灯&蓝牙串口

frdmkw41z_wireless_examples_bluetooth_wireless_uart_freertos 蓝牙测试1.Debug后全速运行,RGB灯闪烁,按下SW4 RGB灯停闪, 红灯(LED3)闪烁进入被scan状态...

2.Kinetis Toolbox 可扫描到“NXP_WU” 但是RSSI状态很不稳定变化很大+/20dBm变化,有时又描不到...

3.点击连接,红灯常亮,可通过手机端text box 发送文本,到PC端的虚拟串口显示,可双向通信,PC发送不管ASC或hex 都以回车"0D"结尾才可被发送.

可用此DEMO 开发蓝牙串口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dmkw41z_wireless_examples_bluetooth_wireless_uart_freertos 蓝牙测试1.Debug后全速运行,RGB灯闪烁, ...

还有几张图怎么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