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msp430 IO 口输出30Khz的方波呢?

楼主:
求思路 我用的是msp430f5438A 有参考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
时钟输出功能,还可以用定时器PWM输出

网友:
直接设置定时器PWM输出即可

网友:
实现了PWM  30Khz 方波

网友: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8DIR |= 0x08;                            // P2.2  output
  P8SEL |= 0x08;                            // P2.2  options select

  TA0CCR0 = 34-1;                          // PWM Period
  TA0CCTL3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A0CCR3 = 17;                            // CCR1 PWM duty cycle

  TA0CTL = TASSEL__SMCLK + MC_1 + TACLR;         // ACLK, up mode, clear TAR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