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范围与IN-,IN+ 的范围关系

楼主:
这是一个AD的数据手册,这上面的意思是真差分输入的范围可以是:-Vref到+ Vref   与0到+Vref这两中情况吗?差分的输入范围是指的两个引脚的差值吗?那IN+与IN-这两个引脚上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大呢?数据手册上  IN+ - IN- ,中间这是减号吗?若参考电压为5V,那IN-的范围为-2.5V到0,IN+为0到2.5V,还是IN-为-5V-0,IN+为0到+5V?

网友:
1.真差分输入的范围:-Vref到+ Vref
2.任一单端的输入范围:0到+Vref

3.差分的输入范围是指的两个引脚的差值吗?

4.那IN+与IN-这两个引脚上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大呢?
见 2

5.数据手册上  IN+ - IN- ,中间这是减号吗?

6.若参考电压为5V,那IN+  、IN-的范围为0到+5V;参见2

网友A:
差分电压指的是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

比如
in+   in-     abs
0       5       -5
5       0       5

所以即使输入均为正,差分电压却可以为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电压指的是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

比如
in+   in-     abs
0       5       -5
5       0       5
...

您的意思要采集的信号0-5v 的范围,那怎么采集双极性的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要采集的信号0-5v 的范围,那怎么采集双极性的信号呢

换个支持双极性输入的AD,或者加个电平移位电路,比如加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支持双极性输入的AD,或者加个电平移位电路,比如加法器

比如-5 - 5V的双极性信号,变成0-5V,该怎么变

网友A:
用减法器,反向端输入双极性信号V1,同相端接AD参考电压Vref (即图中V2);
R4=2*R3
R1=R2

这么做比较麻烦,如果是±5V给运放供电,还要找个轨到轨输入、输出的运放,不然最大、最小电压测不准
如果是±9V以上给运放供电,就比较好了,但是信号的输出阻抗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减法器,反向端输入双极性信号V1,同相端接AD参考电压Vref (即图中V2);
R4=2*R3
R1=R2

这 ...

太感谢您了!这个给模拟运放供电的电源有什么要求吗?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文波系数大小等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您了!这个给模拟运放供电的电源有什么要求吗?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文波系数大小等要求呢

额,我选的AD是差分输入的,您的这个运放的输出还要再转为差分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您了!这个给模拟运放供电的电源有什么要求吗?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文波系数大小等要求呢

追求性能,最好是线性电源;也看你的系统要求,和成本方面的预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我选的AD是差分输入的,您的这个运放的输出还要再转为差分输出吧

可以找个单端转差分的运放,一级就可以实现双极性转换为单极性,且差分输出

一般运放的Datasheet里面都有典型应用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单端转差分的运放,一级就可以实现双极性转换为单极性,且差分输出

一般运放的Datasheet里面 ...

您看看,这上面 差分输入范围写的是:±Vref。后面的0v到Vref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这上面 差分输入范围写的是:±Vref。后面的0v到Vref是什么意思

2楼 已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