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恢复保险的使用问题

楼主:
买了几个贴片的自恢复保险,32V3A,型号CC12H3A-TR请教大家: 3A的意思是通过的电流大于3A的时候,保险就动作吧?
但事实是我直接加在两端电压,通过的的电流能到5A还不动作(可调电源最大输出5A,电压不超过30V)
不解,再此请教大家自恢复保险该如何使用,谢谢啦
这是datasheet:

https://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39665074&uk=2302102993

网友:
事实是我直接加在两端电压,通过的的电流能到5A还不动作
有可能你买到的是赝品。

网友A:
楼主没好好看器件手册啊。自恢复保险标注的是最大维持电流,即在该电流下保险不会动作。保险的动作电流叫触发电流或动作电流,该电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保险电流。通常,动作电流是最大维持电流的二到三倍,具体需要看器件手册。由此就该知道,楼主的测试什么都说明不了,5A可能动作也可能不动作。
在应用选型时,一般电路可以取负载最大峰值电流的1-1.2倍然后做参数向上取标准系列值。如果负载的平均电流明显小于峰值电流且峰值电流持续时间很短,可以在平均电流和峰值电流间取值,但峰值电流不能大于等于动作电流。对于峰值较大的负载,务必考虑自恢复保险的极限载流参数,免得保险被烧掉。
正确的选型,需要弄明白自恢复保险的原理、参数以及负载特性,合理取值是很讲究的,比如在有发热元件的系统中就需要考虑得更多、更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好好看器件手册啊。自恢复保险标注的是最大维持电流,即在该电流下保险不会动作。保险的动作电流叫触 ...

说得好,受教了,还是得认真看英文手册

网友:
下面的才是CC12H3A-TR的资料

网友:
要养成分析datasheet图表的习惯. PPTC的额定电流是指25摄氏度环境确保长期不动作的电流, 一般来说同样的温度条件下, 2倍电流大约30-50秒动作, 3倍电流大约1秒动作, 电流更大的话, 请看i2t曲线图. 另外动作电流受环境温度影响很大. 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不要用这种. 只能用熔丝或半导体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