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教下NMOS的导通电压

楼主:
有块电路,大神帮看看MOS的导通电压?

网友:
“ 弱弱的请教下NMOS的导通电压”
答: 导通电压,我们称之为阈值电压,一般用Vth表示,在你提供的 第二幅图参数第四行里面有,上面写着最小2V,最大4V。

网友:
“有块电路,大神帮看看MOS的导通电压?”
导通电压,那不是在datasheet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么?

网友:
它的导通电压怎么?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知道导通电压还远远不够。
提醒你一句:你贴出那幅电原理图中错误不少,焊接完毕通电必放炮。

网友A:
电子基础弱弱的,大神能否指导下,刚入手,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基础弱弱的,大神能否指导下,刚入手,还不是很了解。

看错了,把VCC看成240V了。
不过又有新的疑问:
C54C45两支电容,目的何在?
R56R58数值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把VCC看成240V了。
不过又有新的疑问:
C54C45两支电容,目的何在?
R56R58数值是否正确?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之前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之前的图纸。

谢谢耐心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把VCC看成240V了。
不过又有新的疑问:
C54C45两支电容,目的何在?
R56R58数值是否正确?

以下是我的个人感觉:
C54C45两支电容,目的何在?
-旁路电容。前级的PWM信号质量好的话其实没有也没关系。几分钱买个心理安慰,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做的。
R56R58数值是否正确?
-这个取决于开关速度吧。主要是用所需要的充电电流来决定这两个电阻的阻值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我的个人感觉:
C54C45两支电容,目的何在?
-旁路电容。前级的PWM信号质量好的话其实没有也没关 ...

PWM是脉冲占空比变化的矩形波。既然是矩形波,脉冲前沿和后沿应该尽量陡直。
C54C45两支电容,会使脉冲前沿和后沿变得倾斜,不那么陡直。这会使半桥功率管的开关损耗加大,而损耗大通常是我们不希望得到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我的个人感觉:
C54C45两支电容,目的何在?
-旁路电容。前级的PWM信号质量好的话其实没有也没关 ...

R56R58与功率MOS管输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使功率MOS管开通缓慢。功率MOS管的关断靠R54R57(串联二极管),R54R57数值比R56R58小得多(几乎十分之一,不过我认为仍然太大),换言之功率MOS管开通比关断慢得多。这相当奇怪。

网友:
第一次发贴,还能得到大家的积极回应,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56R58与功率MOS管输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使功率MOS管开通缓慢。功率MOS管的关断靠R54R57(串联二极管),R ...

关断的部分我还想请教一下,其实关断是靠R54和二极管的串联+和R56的并联,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是脉冲占空比变化的矩形波。既然是矩形波,脉冲前沿和后沿应该尽量陡直。
C54C45两支电容,会使脉冲 ...

PWM信号的平缓会增加开关的损耗,这个是因为在开的过程中,MOS的导通电阻是缓慢增加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断的部分我还想请教一下,其实关断是靠R54和二极管的串联+和R56的并联,对吗。

“关断是靠R54和二极管的串联+和R56的并联,对吗”
关断首先靠IR2101的HO引脚或者LO引脚输出低电平,关断速度受“R54和二极管的串联+和R56的并联”等效电阻以及IR2101输出引脚下降沿倾斜度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WM信号的平缓会增加开关的损耗,这个是因为在开的过程中,MOS的导通电阻是缓慢增加的。对吗。

“PWM信号的平缓会增加开关的损耗,这个是因为在开的过程中,MOS的导通电阻是缓慢增加的。对吗”
是的。MOS管D、S之间电阻为零或者无穷大,损耗功率均为零,D、S之间电阻为中间值损耗功率大。所以从减少损耗角度出发,通常希望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过,MOS管“开”的过程中,D、S之间电阻是缓慢减少而不是缓慢增加,你刚好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信号的平缓会增加开关的损耗,这个是因为在开的过程中,MOS的导通电阻是缓慢增加的。对吗”
是的。 ...

哈哈~的确说反了。我还是需要再仔细一点啊。
嗯~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6R58与功率MOS管输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使功率MOS管开通缓慢。功率MOS管的关断靠R54R57(串联二极管),R ...

“R56、R58与功率MOS管输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输入电容是指哪个?是什么原理使MOS管开通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