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串口通信

楼主:
使用两块cc2530板子进行串口透传无线通信,用的是无线透传的例程。在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协调器发送数据,协调器传给终端节点,然后终端节点似乎不能通过UART串口通信将数据传给单片机。单片机的接收程序经测试没有问题。cc2530的程序添加了灯的程序,若节点收到数据,LED1亮一下,经测试,节点能收到协调器发的数据。

节点和单片机的接线:RXD和TXD交叉互连,共地。

节点和单片机均使用5V稳压源供电,节点和单片机的RX、TX端都是TTL电平。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好,我现在正在做你所描述的这个实现结果的毕业论文,可不可以加你的微信或者QQ?想向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网友A:
都是TTL电平是什么意思?用示波器去看RX、TX端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TTL电平是什么意思?用示波器去看RX、TX端的信号

示波器观测cc2530的发送端是3.3V,单片机的接收端电平被拉低了,只有0.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观测cc2530的发送端是3.3V,单片机的接收端电平被拉低了,只有0.8V

发送端3.3v说明数据没有发出来,接受端电平拉低了说明端口有问题,空闲状态下都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送端3.3v说明数据没有发出来,接受端电平拉低了说明端口有问题,空闲状态下都应该是高电平

为什么发送端会没发出数据呢?串口通信如果线没接错应该能发出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发送端会没发出数据呢?串口通信如果线没接错应该能发出去啊

检查程序

网友:
cc2530用的是ti无线串口透传的例程

网友:
cc2530串口连接到电脑了,需要把开发板与电脑的串口连接中断,才能有CC2530的IO连接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