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以拆会友】——拆析电吹风

楼主:
【2017以拆会友】——拆析电吹风

    电吹风是大家最常用的家庭电器之一,这次拆解并分析一款电吹风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以及一些常见故障。
一、原理
    先附上一个简易的常见的电吹风原理图:

由上面的原理图可以看出,这款电吹风有两个档位以及凉风热风功能,
1、电源输入为220V交流电;
2、R1为大功率的电热丝作为主要热源输出;
3、R2为小功率的电热丝同时作为电机的限流电阻;
4、吹风电机由VD1~VD4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供电;
5、K2在档位I时,VD5提供半波整流,电机输出功率较小,输出弱风;
6、K2在档位II时,电机输出功率较大,输出强风;
7、K1为凉风开关,常闭状态输出热风,按下开关时输出凉风;
8、部分档次高一点的电吹风还有温控开关,当输出温度达到一定的阈值时,自动断开电热丝回路,当温度回落到一定阈值时会重新接通。

二、拆解
    下面开始拆一款普通的电吹风并解决疑似存在故障;
1、下图可以看出,使用时,风筒里面看得出有火星,并伴随异味,

2、拆机工具:螺丝刀,

3、拆开手柄看到里面的走线、档位开关、凉风开关,

4、可以看到档位开关和凉风开关的相关参数均为: ~250V  10A,

5、拆开出风筒,看到内部的两条电热丝,大小功率的电热丝交叉缠绕并隔离,
在这两个图上可以看出故障的存在点为:部分电热丝短路,

6、可能是使用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电热丝卡位移动,甚至有进一步短路的可能,

7、整流二极管直接焊接在电机接线柱上:

8、底部的吹风叶片,外形良好,手动拨动叶片,电机转动顺畅,此部分无机械故障:

9,风筒顶部发热丝周围有高温塑料防护罩:

10、将电热丝卡位复原固定,并检查之后,重新组装好之后,使用正常,无火星、无异味,状态良好,问题解决。

11、铭牌参数:额定电压: 220  额定频率:50HZ  额定功率:900W ,

12、拆评:
优点:小巧灵活,携带方便,风力强劲,多档调节,冷热风调节;
缺点:噪声大,质量、用料一般,线路焊接粗糙,无温控保护开关,长时间通电表面容易发烫。

三、常见故障
    电吹风的常见故障有,
1、电源输入线断路;
2、凉风开关、档位开关烧坏;
3、整流二极管损坏;
4、电热丝短路、电热丝烧断;
5、电机烧坏或被异物(头发丝等)堵塞导致不能正常转动。

本次拆析到此结束。

网友A:
这个可以,吹风机质量差点的就是容易坏

网友B:
整流二极管那样焊接在电机接线柱上,,也算是强悍了
节约的都是成本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吹风机质量差点的就是容易坏

是啊,质量次的通电时间长点就容易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二极管那样焊接在电机接线柱上,,也算是强悍了
节约的都是成本呢,哈哈

竞争大,售价低 ,厂家只能尽量压缩成本来赚钱了。

网友:
简单粗暴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

共同学习

网友:
前两天刚拆了一个,先是输入线绝缘层融了点造成间断性通断,换了线后正常使用两天又挂了,继续拆,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把开关拆开后发现底部按压接触铜片的塑胶片磨损了,手头没有开关,好吧,打胶、更改下底部铜片结构高度,装机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