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cordic的ip核计算arctan时的结果怎么换算

楼主:
如题:在使用cordic的ip核计算arctan时的结果不会换算,
采用弧度显示,如果输入 x=0.395 y=0.395.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45°
但是显示的弧度是0001100100100010
这个为什么是45°啊?
datasheet里说明第一位是符号位,第二三位是整数位,后面为小数位。

网友A:
据说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重点是这个0.7853981是为什么等于45°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就是这么简单

懂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就是这么简单

弱弱的问一下你这个计算器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0.785398为什么是45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