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声波模块SR04的电路中,stc11的单片机程序谁有可否分享一下,或者给点思路

楼主:
网上找的资料,它里面的stc引脚好像都标错了,请问是不是只有pwm频率发生的那个引脚需要固定接到max232的输入端,其他的引脚是可以变的?还有顺便问一句,那两个npn,pnp型号有人知道吗?因为作品不能用模块,必须集成到pcb中,所以挺急的,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要是能看懂电路也不必知道是啥型号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看懂电路也不必知道是啥型号三极管……

就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才来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才来求助的

买个模块,抄板,再把模块里面的元件拆下来焊上去就完了

网友:
看看我的这篇帖子,也许有帮助呢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B3%AC%C9%F9%B2%A8

网友:
单片机就这点引脚,你就按他原有方式连接吧。至于三极管,原理图都没标型号,很难确定,这又不是什么特别的型号。找几个常用型号。不同参数的,和原来的比较一下。选个合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