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华为3g模块 mu509 串口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弟现在毕设遇到了瓶颈,不知道哪有问题。我单独用mu509连接电脑(ttl转usb)发送at指令先注册,led灯就常亮了,然后按步骤来,正常发送数据(我能用tcp串口助手收到),如果通电后(插上电脑)不做任何操作3g模块led灯闪烁。我的毕设是用stm32控制3g模块,我在stm32里写的程序是串口1发送at指令,先注册,再弄地址,再开透明传输。我单独对stm32通电,ttl转usb连接串口1,用串口助手能收到at指令。但是stm32连接3g模块后,led灯闪烁,也就是等于只通了电,没做任何操作,但是明明我stm32按理应该发过去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跪求大佬指导。

网友:
stm32和3g模块共地了吗。先确保这个,保证3g模块进入工作状态后,stm32才开始发命令。若还不正常。就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一下3g模块对应的引脚波形,看看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