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MC库

楼主:
在做第一步时,将原先的斜率发生器换成电机编码器的值,用第一步做了一个闭环系统,只有反PARK跟SVPWM。但是在我给反PARK的电压大小跟方向一样时,反复的上电,电机的旋转方向不一样。
问题:第一步电机的旋转方向不是由电压的方向决定的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电机的旋转方向不是由电压决定的,而是由磁场或者电流方向决定的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