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整定PID参数的嘛

楼主:
最近一直在看PID算法,也在调倒立摆,一直是在改三个参数,有点想吐的感觉,弄过模型,整理了一半就放弃了。
求前辈指点。

网友A:
曾经我参加飞思卡尔的时候设计过倒立摆的控制系统,采用的方案我想与楼主相同。就是引入角度的闭环PID控制,但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你,这个方案下PID你是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控制性能的,因为PID控制器具有非常好的的控制性能下的工作区间很小,建议你使用反馈矩阵的控制器设计方法,系统模型的确定可以使用参数识别。这样做出的来的效果,简直不能再好!

网友:
可以建模来调试

网友:
慢慢尝试呗

网友:
自己整 整不出来还是得整 除了自己 还有谁能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参加飞思卡尔的时候设计过倒立摆的控制系统,采用的方案我想与楼主相同。就是引入角度的闭环PID控制 ...

嗯嗯,多谢指点

网友:
建模的工作量太大,一直人做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