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
在用ADE仿真一个VCO电路(电路图如附件)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请教一下。我的VCO输出(目标250MHz)要接到TI的PLL (LMX2430)的FinIF+输入,实际是一个差分对的正相端,反相端接地。
PLL手册查到这个端口的输入阻抗大概是Z=300-315j.
问题是我用analogLib里的port模拟接收端负载是否合适(具体参数:r=300, x=-315, source=dc, vdc=1.2v)?

PLL电源电压2.5v.

vco电路图

vco电路图

网友:
原理图上L1电感大小错了,应该是22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