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并联使用各位大神有什么见解?

楼主:
如题

网友:
开关电源并联使用,当然输出电压额定值必须相同。但这还不够,每个开关电源均必须具有限流功能,即输出电流达到一定数值,输出电压开始降落但仍可保持输出电流。
某些种类的开关电源,其输出特性为关断保护,输出电流达到一定值后立即关断,输出电压为零。这种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A:
比两个人合作抬东西好象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两个人合作抬东西好象要复杂一些。

网友:
在2楼所述开关电源必须输出为限流保护才可以并联使用,仅仅是必要条件。
两个开关电源并联,每个开关电源的输出阻抗均是另一个开关电源的负载,因而可能改变另一个开关电源的环路反馈特性。如果开关电源的环路反馈特性改变后产生了振荡,那么这两个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稳定性分析相当复杂,通常是由实验决定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开关电源,除非你真的很懂,否则不要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