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小米10400mAh移动电源+改装

楼主:
 各位好久不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拆解小米10400mAh移动电源+TB廉价PCB改装
【外观】外观略,基本没怎么变过
【参数】4节18650电芯,电压3.7V,容量10400mAh,输入5V1A输出5V2.1A  ,参数中规中矩

下面直接开始拆了,我没有热风枪,直接电吹风加热,撬下前后塑料片,双面胶粘贴的。

卸下黑色螺丝

卸下黑色螺丝后,就可以直接抽出内部的电池和PCB,可以看出铝壳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右上角的袋里装的是我从TB买的USB母座,各种型号都有,以后可能会用到,这款移动点电源用的是短体USB座,可能是因为考虑内部空间,所以选择了短体USB

可以看出原装的PCB做工还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焊盘那么脆就不得而知了,也有可能是我电烙铁温度问题
原装PCB还带温度传感器的接口,在两个电芯中间装有温度传感器

TB的廉价PCB,输出电压正常,电芯电压正常

复原移动电源,不小心手被戳破了。。。

完美点亮,可以充放电,完结~

希望EEWORLD多多举办活动,让我抽个拆解套装也好,以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拆解及简单维修
======================END===========================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盗版的,小米没有104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盗版的,小米没有10400mAh

这是小米的第一款移动电源,没记错的话是2013年年末上市的    小米10400移动电源技术方案深度剖析

网友B:
小米的充电宝做工还是可以的,
前几天有个网友拆一个7节电池的充电宝,,做工很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盗版的,小米没有10400mAh

哈哈,小米这款移动电源还真有好多假的,一张图片说明我有买了一个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充电宝做工还是可以的,
前几天有个网友拆一个7节电池的充电宝,,做工很差

还算是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小米这款移动电源还真有好多假的,一张图片说明我有买了一个假的

这个假的很到位

网友:
也有一个,楼主画面血腥。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