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极性区分

楼主:
图1 LQG15HS18NJ02D封装

图2 LQG15HS18NJ02D电路
请问大神怎样确定LQG15HS18NJ02D的极性?也就是说靠近VccRF一端为封装中对应的深色部分还是浅色部分?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有极性吗?
只听说电解电容有极性,用于含直流电路中必须按照正确的极性联接,反接会损坏。
电感不能承受直流,怎么会有极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有极性吗?
只听说电解电容有极性,用于含直流电路中必须按照正确的极性联接,反接会损坏。
电感 ...

我也很好奇,自己在画封装时发现封装图上写着“polarity marking”,表示弄不懂。这里输出的不是直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好奇,自己在画封装时发现封装图上写着“polarity marking”,表示弄不懂。这里输出的不是直流吧?

电原理图中看,两个电感里面当然要通过直流电流,是直流电源的VccRF端通过电感供电给芯片的两引脚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电感无论怎样放置,对直流供电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好奇,自己在画封装时发现封装图上写着“polarity marking”,表示弄不懂。这里输出的不是直流吧?

猜想:极性标志是绕线方向。这个猜想不知道对不对,应该仔细查手册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想:极性标志是绕线方向。这个猜想不知道对不对,应该仔细查手册才是。

它的手册就两页,网站上卖家宣传也是那样,看来需要问问卖家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