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Fluke 8845A 六位半台表拆解

楼主:
    福禄克8845A的这款六位半的台表有个通病,前后输入的切换开关接触片久了会接触不良,造成功能异常,最直接的就是显示异常,多按几次会好,一直磨磨蹭蹭懒得拆开来弄,今天在测量时又犯了老毛病,实在受够了,拿出工具,大卸八块,顺便给大家一饱眼福,度娘了一下,好像网上还没有谁发布这个机器的拆机,心中一阵窃喜,那我不是拿了个头彩,

PS:如果直接看不过瘾的话,双击图片可以看高清大图的额

那么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拆解正式开始
---------------------------------------------------------------------------------------------------------------------
1.拿掉上下的橡胶保护套,取掉提手

---------------------------------------------------------------------------------------------------------------------
2.拆掉外壳的螺丝,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拆这个机器的时候,前面板带显示屏拆下来除了要把螺丝取掉外,在万用表表笔座那里还有塑料卡扣也要抽出来,这样才能拆,要取出PCB,变压器也要拆,有颗螺丝在变压器下面。

---------------------------------------------------------------------------------------------------------------------
3.分离的显示屏,和主板

---------------------------------------------------------------------------------------------------------------------
4.我要处理的主角,要把这个切换开关拆下来,用橡皮擦擦PCB触点的金手指,这个开关我觉得厂家很有必要改进下,这个开关简直是这个表的通病了。

---------------------------------------------------------------------------------------------------------------------
5.接下来欣赏一下主板的细节图,基准是用的LM339,貌似安捷伦的34401也用的这个,为森么不是LTZ1000呢,当然是成本考虑了,不过LM399也满足这个表的需求了,带恒温的,忍不住给他多拍了几张。

---------------------------------------------------------------------------------------------------------------------
看看LM399这颗基准芯片的官方参数

---------------------------------------------------------------------------------------------------------------------
接着看这些高精度的排阻,是不是很养眼

---------------------------------------------------------------------------------------------------------------------
真有效值测量电路,采用ADI公司的AD637真有效值芯片

---------------------------------------------------------------------------------------------------------------------
供电部分和蜂鸣器电路

---------------------------------------------------------------------------------------------------------------------
底板没有大面积的铺铜,看着很有设计的美感

---------------------------------------------------------------------------------------------------------------------
测量和通讯显示电路隔离了

---------------------------------------------------------------------------------------------------------------------
好像错过了什么?主芯片是个大大的FPGA片子,通讯部分也是,可以看到主电路通过2对红外管子与接口电路进行隔离通讯

---------------------------------------------------------------------------------------------------------------------
拆解完成,感谢欣赏。

总结一下,福禄克设计的这款表质量还是不错的,唯一的缺陷就是设计的这个切换开关,我觉得需要改进下,好在平时一般只用前面板,前后切换用的少,如果按的频繁出故障的几率很大,就要经常拆出来洗刷刷咯。

网友A:
2个像发光二极管一样的东西,往2个铁盒里照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像发光二极管一样的东西,往2个铁盒里照的东西是什么?

光电隔离通讯,2个FPGA片子通过这个与外部进行信息交换

网友:
没用过福禄克的表
六位半的表竟然有开关设计缺陷
看着拆着心疼,,

网友B:
那些厚膜块是干嘛用的?

网友:
拆得漂亮啊,这种机器看着就是赏心悦目,话说那个大的薄膜网络电阻,还是透明装啊,真性感,这种好少见的,我之前只在EEVBLOG看到DAVE拆解一台吉时利6位半的时候有看到,他当时也说这个少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厚膜块是干嘛用的?

白色的是薄膜网络电阻哦,多个薄膜电阻做在一个陶瓷基板上,温度梯度一致,温漂比例一致,稳定度都是几PPM的,这都是极品啊,这类高级台表贵都贵在这些玩意上了,国际上只有少数个别厂家才能生产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光耦  ?有明白原因的吗?

网友:
我有台8846,拆开来看过里边有两根飞线,以为是修过的,看到你的板子也有根飞线,难道出厂时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光耦  ?有明白原因的吗?

传输率瓶颈

网友:
@8楼 那个电阻确实叫薄膜电阻,不过不是因为他有网络,而是在最终校准上机调试中,利用激光烧蚀这个电阻可以物理校准,所以每台台表的薄膜电阻阻值都是不同的,价格贵就是因为需要激光烧蚀调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