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表笔悬空测得波形的疑惑

楼主:
室外测试,示波器表笔悬空。出现周期信号。频率约36Khz。 幅度约0.3V。 回到工作室,没有这个信号了。根据频率,不是收音机,手机信号。那会是什么呢。

网友A:
可能的信号来源可太多了,尤其是工业设备。
民用设备中,很多开关电源就工作于这个频率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信号来源可太多了,尤其是工业设备。
民用设备中,很多开关电源就工作于这个频率段。

很多开关电源就工作于这个频率段.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是通过有线连接给设备供电吧。那应该不会发出这么强的无线电波吧。表笔夹和探头都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开关电源就工作于这个频率段.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是通过有线连接给设备供电吧。那应该不会发出这 ...

开关电源当然是通过有线方式为用电设备供电。但不符合标准要求开关电源可能通过市电线将干扰发射出去。当然,这只是猜测,准确判断干扰源要到现场检测才能够弄清楚,可能根本弄不清楚。
从你的波形上看,也像是开关电源造成的干扰。无线电广播造成的干扰波形不是这个样子,频率范围也不大可能在36kHz这个范围。

网友C:
楼主应观察一下周边情况,看看有什么明显的电子设备,包括大功率照明灯具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观察一下周边情况,看看有什么明显的电子设备,包括大功率照明灯具在内。

大功率照明灯具,还真有,汽车大灯。下次测试了,我注意一下这个。

网友:
看看周围有什么种类的用电器,

干扰那么大,肯定容易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