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A=P2^2;
sbit  B=P2^3;        /用keil编程运行后显示MAIN.C(6): error C231: "B":redefinition      这是怎么回事?把B换成其他字母可以运行
sbit  C=P2^4;
u16 i=0;
void delay(u16 j)
  {
   while(j--);
  }
u8 code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void main()
{  while(1)
     {
          A=0;
          B=0;
          C=0;
          for(i=0;i<=9;i++)
            {P0=SMG;
                 delay(50000);
                }

         }
}

网友:
"B":redefinition  ,"B"重定义了。应该在别的地方已经定义过了,你可以找找。变量命名很不规范。

网友:
不好意思,没留意头文件里的定义,重复了

网友:
看看这个
/*--------------------------------------------------------------------------
REG52.H

Header file for generic 80C52 and 80C32 microcontroller.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REG52_H__
#define __REG52_H__

/*  BYTE Registers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网友:
明白问题在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