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杂波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如何消除?

楼主:
黄色波形是经过DAC与运放后,产生的波形的一部分;蓝色是再经过一个运放放大后,波形的一部分。
请问图片(和视频)中的杂波是什么?谁懂得麻烦科普一下。如果要消除的话,有哪些做法?先谢各位!

杂波.3gp

网友:
你发的视频,我没有适当的播放器,没法看。
从三幅图片看,像是一个干扰源,其频率和你的D/A转换所产生的矩形脉冲重复频率很接近。
你的系统中有无开关电源?或者直接就是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看杂波频率并不高,
用的什么OP,看是什么情况,是否还有振荡高频成分
或是供电干扰,或是或许是测量方法,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存在高频寄生振荡,应给出电路图并说明输入信号的幅值、频率及波形。

网友:
我感觉像是电路产生的一个震荡。能把电路贴出来分析下。

网友:
探头的地离测试信号近点测试试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没及时看。
FPGA控制一个DAC产生波形,然后在经过运放放大,输出黄色波形(先不考虑蓝色的,即是只有黄色的波形也是这个问题)。DAC和运放是一个模块,淘宝上买的(自己做的比较简陋,不太可靠)。

电路图如上,一个DAC,差分输出,经过一个低通滤波电路,再由运放两级放大。最终输出电压在-5~+5V范围内。
FPGA由电脑USB供电的,输出波形是由示波器测的。
其实有这个杂波也不碍事,只是我觉得奇怪,如果能消除还是消除为妙!

网友:
二路信号同时存在杂波,说明这个杂波的来源有可能是电源;比如电源挂的某个负载,在这个时刻有开关的动作;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个负载的供电独立出去;
如果是强杂波,而且是从电源进入的,并不是电源的某负载,情况就更难办了;

网友:
同意maychang的说法, 干扰信号频率与信号频率相差不大, 才会出现干扰信号骑在有用信号上跑的现象, 寄生振荡不可能差这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