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如何编写由NE555频率到电容的程序算法?(用1602显示)

楼主:
现在能够用1602显示555定时器所产生的的频率值,但我想通过1602显示待测电容值,公式已知,各元器件参数为如图(标号R50=100K,R2=500K,C10=0.01UF),测量红框中的电容值CX并用1602显示。计算电容值这段程序怎么写?能够在1602上显示“104 pF”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这个程序与使用哪种语言无关。
只要你找出NE555振荡频率与电容Cx之间的函数关系,由测量出的频率值计算出Cx电容量,再套用原显示程序将电容量显示出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与使用哪种语言无关。
只要你找出NE555振荡频率与电容Cx之间的函数关系,由测量出的频率值计算出C ...

嗯,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问题是:要用1602显示,而51单片机不能运算浮点。只能将其结果倍乘后一位一位地显示。我要显示的是PF值。公式是这样:cx=1.44/(f*(R1+2*R2)),各参数值分别是:R1=100KΩ,R2=500KΩ,设频率为8.727*10^(-11) F=87.27 pF。我要显示这个87.27 pF,那么各参数该定义什么类型?计算过程中该怎么写?
我是这样写的,但是,仿真显示为000.00,不知为什么?请指点,谢啦
long R1=100000,R2=500000;//欧姆
int a = 100;
float b = 1.44        ;
int c = 2;
long d = 1000000000000;
            float cap=((float)b/(Freq*((float)R1+(float)c*(float)R2)))*(float)d;
                        float xiaoshu = (float)cap*(float)a;
                        int zhengshu = (int)(xiaoshu)  ;

                        Freq = Freq + TL1;         //读取TL的值
                        Freq = Freq + (TH1 * 256); //读取TH的值(即为最后频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问题是:要用1602显示,而51单片机不能运算浮点。只能将其结果倍乘后一位一位地 ...

检查一下运行过程中的各个变量值,看看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