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d如何去判断声音的频率?

楼主:
我想通过mbed实时识别音高然后进入到不同的case中,网上没有搜到现成的识别音高方法目前我个人想到的方法如下:
1.连接麦克风到一个Analog in Pin
2.因为pin上没有负值的读数,所以sin状的声音波动图像的所有负值部分都以0显示
3.那么就可以数如图所示的红点来确定周期数,进而确定频率
4.部分code如下:

AnalogIn Ain(p15);

  while(1){
     float f;           //f代表频率
     int p=0;        //用于数周期,p/2 即为总周期数
     float a[1000];
     float t;           //把AnalogIn刷新1000次的总时间作为单位时间t
     for(int i=0;i<1000;i++){
     a[i]=Ain;
          if(a[i]=0 & a[i-1]>0){         //数出一个如P1所在的点
      static p++;
          }
     if(a[i]>0 & a[i-1]==0){       //数出一个如P2所在的点
      static p++;
          }

      f= (p/2)/t;                 //用周期数除以时间得出频率,对应可知音高

      }
wait(0.1)                          //每0.1秒对外界进行一次音高测试

现在的问题是
1.外界杂音不可能完全消除,如图出现杂音会影响测量准确度。mbed的敏感度是否足以过滤掉微小的杂音?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些误差?
2.Analog in pin 上每一次的刷新时间是多少秒?
3.实际计算起来数据会很繁琐,所以想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和mbed无关,而是要找出一个算法,判断输入信号的频率。需要先对模拟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在送到单片机,

mbed中没有直接判断频率的方法,一种方式是可以通过中断计数,间接计算频率;一种是将频率信号做为定时器的输入。

网友:
如果只是上图的简单波形,是用不着AD采样的,直接把波形整形成方波,然后用定时器测量频率即可。但是如果谐波成分比较多,或者干扰的强度比较大,那在时域上直接处理会有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