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锂电池电压升到12V 求推荐一款DCDC升压IC 输出电流1-2A

楼主:
一节锂电池电压升到12V 求推荐一款DCDC升压IC 输出电流1-2A

网友A:
3V-4.2V升压到12V2A
压差比较大,建议不要直接升压
国产芯片有XL6007可以试试

可以用TI 的webench工具找找

网友:
XL6007的2A指的是开关电流,输出想上1A都难。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些芯片参数,看看哪个芯片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4.2V升压到12V2A
压差比较大,建议不要直接升压
国产芯片有XL6007可以试试

可以用TI 的webench工具 ...

XL6007 不是直接升压?

网友:
可以看看MPS的一款升压芯片MP3429,下限电压可以达到2.7V,最大输出功率可达30W。
我是代理商技术销售,可以交流一下:QQ 624081694

网友:
3V输入,输出12V1.2A的就有,品牌远翔的,可以了解下啊,Q2813801825

网友:
无锡至诚微IC原厂,同步升压,大功率,ZCC9428

网友B:
芯片升压不起来是什么原因,怎么判断是否电容和电感选择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升压不起来是什么原因,怎么判断是否电容和电感选择的合适,

升不起压,顶多也就是电感的电阻大了,电容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