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的选型要素

楼主:
最近在做直流电机驱动板,发现不一样的驱动电流需要串联不同的水泥电阻,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水泥电阻,还有它是怎么选型的,妄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水泥电阻大功率电路中高温工作特性好
至于选型主要用的场合看功率大小了,还有就是体积有什么要求

网友:
水泥电阻的抗短时过载能力比较好,比金属膜电阻强得多。
选型主要是根据长时间耗散功率,当然还有体积尺寸等等。

网友:
一般是用作电流取样, 就可靠性而言, 水泥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

网友A:
水泥电阻可以消耗大量功率,误差偏大,我用水泥电阻一般就是消耗功率。选型的话,主要注意阻值,支持功率,体积大小,因为水泥的电阻的尺寸很大,还有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泥电阻可以消耗大量功率,误差偏大,我用水泥电阻一般就是消耗功率。选型的话,主要注意阻值,支持功率, ...

误差基本上是5%, 通常够了. 你说误差大, 那可能是用到了品质太差的, 时间久了电阻丝与引脚之间接触不良.
曾经解肢过一只失效的水泥电阻, TMD电阻丝是缠在引脚上, 都没有经过电阻焊, 神州产的便宜货一定要注意.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