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同频率干扰,如何避免?

楼主:
      各位朋友,下午好~      本菜最近在制作一款用于无人机的测距报警器,当这个报警器检测到前方3M内出现障碍物时,进行报警。就在前几天,程序完成了,初步测试了一下,功能都没什么问题。于是高高兴兴的准备上机测试一下,还没飞呢,报警器就开始误判了。
       由于没有考虑到,无人机本身自带超声波会干扰到我的报警器(御的超声波测距还是很强悍的,从它的发射超声波的周期上看(50ms),可达8.5M,还一体式,他妈还冗余),因为我程序中只是用外部中断来检测回波(上升沿)到来,从而误把御的超声波当成了回波导致了打扰。
       后面有考虑了几种解决的方法:
       1、 检测回波频率
             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大部分超声波测距使用的频率都是40Khz,并不能根据频率区分回拨型号。
       2、 检测回波个数
             因为我的超声波信号是8个40Khz的信号,理想情况下,我发射出去几个,回来就是几个,但是实际上,由于发射功率、反射面,硬件上的回波信号处理等都会导致回波丢失。
       3、 更换超声波的频率
             需要更换超声波探头,因为超声波探头有中心频率。

       现在把希望寄托在3上了,
       (1)但是我在检测40Khz,周期25us时,接收的回波频率发生了变化,频率在23-26之间,同时感觉到stm8s003F并不能准确的检测回波频率
       (2)还有就是频率对检测距离的影响

        朋友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么?

网友A:
“初步测试了一下,功能都没什么问题。于是高高兴兴的准备上机测试一下,还没飞呢,报警器就开始误判了”不安装没问题,安装就出问题,那就是安装位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步测试了一下,功能都没什么问题。于是高高兴兴的准备上机测试一下,还没飞呢,报警器就开始误判了”不 ...

感谢您的回复, 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御的超声波功率比较大,不管我贴在机身的前后左右,只要御开机了,都会干扰到我除非我堵住我这个模块的接受探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 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御的超声波功率比较大,不管我贴在机身的前后左右,只要御开机了,都 ...

只能改频率,还要重新优化你的接收电路

网友C:
只能使用不同频率,而且要求频率相差足够大,换能器都不同。而楼主说频率改变了是不可能的,不是MCU有问题,是你的电路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改频率,还要重新优化你的接收电路

感谢,我再去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使用不同频率,而且要求频率相差足够大,换能器都不同。而楼主说频率改变了是不可能的,不是MCU有问题 ...

感谢版主解惑,我试着先优化下程序

网友:
有一个好办法,你可以通过一个单稳态电路,在发射超声波的同时,用这个单稳态电路将超声回波检测电路的输出钳位一定的时间,让这个时间足够用来避免干扰信号,估算回波信号的时间保证准确触发。

网友:
看你的介绍,可能存在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实际上超声波发射和接受准确的情况下,应该是发几个脉冲接受几个,这个实验很好做,找一个表装准的市售的超声波测距模块,测一下用示波器看接收回波放大后的信号就可,如果丢数据可以考虑硬件有一定的问题。软件只能是估计不太合理有可修改的地方,延时接收的方案可以考虑,但必须先设定最小距离不接收才可以设计——比如5CM不接收。最后一个,你看看是否飞行器的旋翼有影响?如有,重新设置放置的位置。祝成功

网友:
对发射的超声波进行编码来解决,比如发射一组长短不同的音波,只有当探测头检测到相同组合的音波的时候,才进行距离计算。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由于环境噪音所引起的误读。

网友:
御是50ms周期,你就可以钻这个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