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泰克示波器DPO4034B的最大输入电压、电流?

楼主:
手册没看到有关最大输入电压、电流的参数,求这款示波器最大能测量多大的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示波器测试电压多高取决于探头
10:1一般测5到600V没有问题

测试高压要配专用高压探头100:1,1000: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试电压多高取决于探头
10:1一般测5到600V没有问题

测试高压要配专用高压探头100:1,1000:1的

谢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