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在电子工业的应用

楼主:
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一种工业上的生产方式,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及产量;按照流水线的输送方式大体可以分为:皮带流水装配线、板链线、倍速链、插件线、网带线、悬挂线及滚筒流水线这七类流水线。一般包括牵引件、承载构件、驱动装置、涨紧装置、改向装置和支承件等组成。流水线可扩展性高,可按需求设计输送量,输送速度,装配工位,辅助部件(包括快速接头、风扇,电灯,插座,工艺看板,置物台,24V电源,风批等,因此广受企业欢迎;流水线是人和机器的有效组合,最充分体现设备的灵活性,它将输送系统、随行夹具和在线专机、检测设备有机的组合,以满足多品种产品的输送要求。输送线的传输方式有同步传输的/(强制式),也可以是非同步传输/(柔性式),根据配置的选择,可以实现装配和输送的要求。输送线在企业的批量生产中不可或缺。
流水线的优势
1.整合生产工艺,可在流水线上布置多种工位,满足生产需求;
2.可扩展性高,可根据工厂需求,设计符合产品生产需求的流水线;
3.节约工厂生产成本,可一定程度上节约生产工人数量,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化生产,前期投入不大,回报 率高
流水线的特征
1.工作地专业化程度高。
2.工艺过程是封闭的,工作地按工艺顺序排列,劳动对象在工序间做单向移动
3.每道工序的加工时间同各道工序的工作地数量比例相一致。
4.每道工序都按统一的节拍进行生产。所谓节拍是指相邻两件制品的出产时间间隔。
流水线的形式
1.        按生产对象是否移动,可分为固定流水生产线和移动流水生产线。
2.        按生产品种数量的多少,可分为单一品种流水生产线和多品种流水生产线。
3.        按生产连续程度,可分为连续流水生产线和间断流水生产线。
4.        按实现节奏的方式,可分为强制节拍流水生产线和自由节拍流水生产线。
5.        按机械化程度,可分为手工、机械化和自动化三种流水生产线。
流水线特点
插件流水线:
广泛应用于电子行业。  生产线插件线的组合及配置可任意变化,插件线速度可用变速旋钮调整所需输送速度,宽度可与电路板宽度随时高速,机身由铝合金构成.  手推插件线采用铝型材导轨作为输送介质,所以该线体摩擦力小,无噪音,也无需加任何润滑油,对所输送的印制板无任何污染。
滚筒式流水线
特点:承载的产品类型广泛,所受限制少;与阻挡器配合使用,可以实现产品的连续、节拍运行以及积放的功能;采用顶升平移装置,可以实现产品的离线返修或检测而不影响整个流水线的运行。
皮带式流水线
特点:承载的产品比较轻,形状限制少;和生产线同步运行,可以实现产品的爬坡转向;以皮带作为载体和输送,可以实现产品的平稳输送,噪音小;可以实现轻型物料或产品较长距离的输送。
倍速链输送流水线
特点:差速输送流水线采用倍速链牵引,工装板可以自由传送,采用阻挡器定位使工件自由运动或停止,工件在两端可以自动顶升,横移过渡。还可以在线体上或线体旁安装旋转(90度、180度。。。)、专机、检测设备、机械手等装置。
包装流水线
技术说明:包装生产线分带灯带风扇包装生产线和带灯包装生产线,一般带灯带风扇包装生产线应用广泛些,操作简单.主要用于电子厂、小五金厂、玩具厂等一些包装车间里.两边坐人,中间是一个带输送带的工作台面.提高生产效益,大大减少劳力,工资
用途与特点:该包装生产线是由罩式吸附式瓦楞机、承纸架、涂胶机、双面机、切纸机,预热辊、双层过桥、制胶机等组成。其特点是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维修方便,生产效率高,纸板质量好,结构紧凑,外形美观。
基本常识
1:流水线一定是永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
一般来说,由于大多数人习惯右手,流水线从左向右流动。但是因为某些工厂的面积限制,可能导致两条或者多条流水线中至少有一条流动方向是相反进行的。
2U型流水线是最合适的吗?
不一定,产线布置一定要根据产品的特性及工艺性。
3:流水线的速度越快,他的产能越高吗?
产能的高低应取决于瓶颈工序的作业时间以及每一站最快作业时间,如果强制提高生产线速度反而会造成许多问题。
4:流水线是为了运送产品而设计的吗?
不完全是。终极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产品的“连续性价值流动”。
5:为什么刚上班或交接班一段时间产量比较低?
是一个准备的阶段,并且是问题多发的时间段。所以交接班的管理非常关键。6:流线的速度设定一定要保持恒定吗?每天呢?
在同一产品类应是恒定的,在不同产品同线生产时,会出现速度的变化。同时因为新进员工的问题,线速会降低一些。
7Pitch mark 每一格只能放一个产品吗?
不一定,应以追求平稳生产流为主
8:预装配的加工速度越快越好吗?缓冲库存越多越好吗?
不是,应按需生产。但预装配的加工速度可比装配速度略快。
9:流水线便于发现积压,看板能显示进度,线长催员工快一点做对吗?
前两个是对的,但第三个不一定,在生产节拍正常的情况下不宜催促员工,这样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出现(比如:催促使员工作业手顺发生变化,该检查的忽略)
10:线长说有人请假,无法排线对吗?如果借不到人,让员工分开作业好吗?
首先流水线严格来说少一个人的配合与合作就无法完成后续所有作业。因为一个环节少人,会出现产量下降,但不会很多。另外出现这种情况应急对策在哪儿?管理人员不考虑这些常见问题,那么他还能开工厂?
11:员工站着生产还是坐着生产,谁比较合理?
因产品/条件/设施而定
12:流线上的容器是应该专用还是通用,他的规模是多少!
应设计多数通用,不能通用专用对待。
13:流线的高度宽度和机台的高度宽度多少比较合理?
按照人机工程学原理,坐式工作台高65~75CM,座位38~45;站式工作台85~95CM,座位58~62,还有20~30台板放脚的。
操作规程
(一)设备操作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机械的构造、性能和操作、维护方法、做到专人使用、专人负责。
(二)操作木工机械时,应穿戴好工作服,扎紧袖口,女同志必须戴好工作帽,辫子放入帽内;不许戴手套、围巾等进行操作。
(三)机械开始工作前必须先试车,各部件运转正常后方能开始工作。注意:若一两次点火不行;最好把燃烧机风机空开一会把炉膛内瓦斯气体排放完毕才能第二次试机。
(四)设备上的轴、链条、皮带轮、皮带及其他运转部分,都应设置防护罩和防护板。
(五)机械运转中如有不正常情况或发生其他故障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停车检修。
(六)设备周边多为易燃品,应严禁烟火。
(七)调试维护设备时,必须切断总电源。
(八)请匆带儿童在流水线玩耍

网友:
设计无人工参与流水线就更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