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TPS7A4901

楼主:
有用过TPS7A4901的吗? 最大输出电流150ma,由24V降到5V,需要加什么样的散热器?

网友:
压降19V,电流0.15A,该芯片上耗散功率2.85W。这是比较大的热功率。
选用什么样的散热器,不仅要看该芯片耗散功率,还要看环境温度、气流条件和你允许该芯片达到的温度。

网友A:
由24V降到5V,这种情况最好是使用开关电源芯片。可用的型号相当多。

网友:
还有上面的意思是不是说:TPS7A4901可以与开关电源搭配使用,并且能够滤除开关电源的高频文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24V降到5V,这种情况最好是使用开关电源芯片。可用的型号相当多。

可是我需要比较小的文波,并且稳定性要好

网友B:
才150ma的电流啊,不用加散热的。这种芯片的底部都有散热焊盘的,将散热焊盘接地处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150ma的电流啊,不用加散热的。这种芯片的底部都有散热焊盘的,将散热焊盘接地处理就好了。

压降比较大呀,不需要散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压降比较大呀,不需要散热吗

没关系的,你要相信TI的这种电源芯片的。

我用的芯片3A的,也是24V到5V,我就用底部的散热焊盘的。没有发现有发烫很厉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的,你要相信TI的这种电源芯片的。

我用的芯片3A的,也是24V到5V,我就用底部的散热焊盘的。没 ...

好的,谢谢您,能问下您的输入24V是怎么得到的吗,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您,能问下您的输入24V是怎么得到的吗,是开关电源吗,

哦哦,因为我们的机器不是太大,用的是电源适配器。

怎么得到DC24v,这个看你们的需要了。还有,如果机器后面要做认证的话,建议一定用好的,贵的电源。

网友:
压差比较大
MSOP-8封装,体积很小,也不好加散热,看资料此芯片下面是带有热焊盘,所以PCB必须考虑散热措施,比如PCB布线注意,GND要尽量增大面积,也相当于扩大散热片面积,甚至要打孔连接背面的Gnd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