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2180C系列2.3Gs/s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
      全新WX2180C系列任意波形发生器产品提供的更加优异的性能。WX2180C系列任意波形发生器产品在采样率2.3Gs/s高达1GHz、14位分辨率,4通道及32M存储(可选)条件下,带来最高精度的信号生成和再生成。除了具有生成任意波形的能力外,WX2180C系列产品也可用作全特征标准、调制或脉冲信号发生器来解决各种应用问题。其体积较小,节省空间和成本,无需在带宽和信号完整性方面进行妥协。
每通道可达1GHz带宽+32M存储
多通道
l  目前配置可达4模拟通道+16数字通道;
主要特点:
·        2.3GS/s四通道14 Bit波形信号发生器
·        可编程通道间控制,10ps分辨率
·        高达1GHz正弦波和500MHz方波
·        16M波形存储器,32M存储器可选
·        2个可选的输出路径:
·        50Ω输出2Vp-p,带700MHz带宽,差分直流输出
·        50Ω输出4Vp-p,带350MHz带宽,差分直流输出
·        AM、FM、FSK、PSK、ASK、Amp 跳跃、跳 频、扫频和线性调频
·        功能强大的脉冲编排器,用于模拟、数字和复合信号
·        高级定序器,用于步进、回路、嵌套及跳跃场景
·        32 Bit LVDS并行/独立输出(选项D)
·        四个差分可编程标记
·        智能触发器能够:触发隔离,检测<=> 脉冲宽度,以及等级波形端或中止波形和重启
·        两个仪表同步形成一个八通道系统
·        用户界面友好的4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
·        LAN、USB和GPIB远程控制
·        闪存盘或4GB内置存储器的存储/调用功能
·        符合LXI C级要求
信号完整性及纯度
       现今最重要的需求之一就是高质量的信号。在载波SFDR<-70dBc@1GHz的条件下,WX2180C的SSB相位噪声10KHz偏至可达<-115dBc@100MHz, <-95dBc@1GHz,。
共用和独立的时钟
      WX2180C的多通道设备可以独立或者同步输出。同步间隔最小可达10ps以内。这样的间隔指标是极为杰出的。可以满足很多的高精度要求和类似于X-Y模式和 I&Q输出的应用。
AC/DC耦合输出
      如果需要多路差分输出,WX2180C可以提供两个单端或DC差分耦合和一个单端AC耦合放大器。需要优化传导和畸变的应用或需要大电压,高平坦度,高带宽的可以选择2Vp-pinto 50Ω@500MHz(或1GHz)。
强大的分块和排序功能
      针对一些复杂应用,WX2180C可以提供无止境的连续波。WX2180C的长存储可以被分割成若干块,每块存储不同的波形,这些波形可以按照您的需要排列产生。
动态分块/排序控制
      需要快速波形切换?WX2180C的后面板可以完成。一些应用可以这样决定在什么时间产生多长的波形。对于一些更加复杂的应用,同样的输入也可以做为快速切换信号来产生更加复杂的波形。
IQ信号调制
      IQ调制对于很多基带工程师来说是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凭借极好的多通道同步性能,WX2180C系列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IQ基带信号发生器,譬如,16QAM信号调制,WX2180C系列可以输出IQ带宽1.8GHz的信号,其EVM指标小于1%。
智能触发
      Tabor的智能触发是被设计用来加强触发能力和特定脉冲事件的灵活性。它既可以用来触发大宽度的脉冲也可以触发脉冲宽度小于脉冲间隔的脉冲信号。甚至可以触发在宽度在两个值之间的脉冲信号。此外,智能触发有一个延迟功能。这样信号就可以在第一个触发发生后规定时间后再发生。
脉冲/码形生成
      Pulse Composer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用来产生复杂的脉冲波形,特别是如果你的应用是诸如雷达通讯,纳米技术和串行测试。此外,先进触发模式
可编程差分Marker
      WX2180C的每个输出通道都具备两个差分Marker。这个功能有助于保持高频信号的完整性。可编程可以根据任何外部触发需要来设置位置,宽度,延迟和幅度。
数字输出(选项 D)
      当今的很多应用都需要在模拟输出的基础上增加数字输出。WX2180C的D选项可以提供32路数字信号,每路最大可具备16M的存储空间,1.15Gb/s的速率和通道间的间隔控制。结合数字放大器,WX可以提供业界指标最强的混合信号解决方案。
多种编码环境
      WX支持多种编码环境如Labview, CVI, C++, VB, and MATLAB。您也可以链接DLL文件到Windows的API。无论您的系统 是Windows,Linux或者Macintosh,您都可以使用SCPI命令来对设备编程。
ArbConnection
       ArbConnection是一个强大的软件包,这个软件包包含一个用户使用界面,可以让您方便的设计任意波形和控制仪器

主要指标和功能:
型号
WX2181C
WX2182C
WX2184C
采样率
10MS/s-2.3GS/s
75MS/s-2.3GS/s
垂直分辨率
14Bit
带宽
正弦波:1μHz-1GHz;方波:1μHz-500MHz;                 任意波:1μHz-250MHz
正弦波:10kHz-1GHz;方波:10kHz-500MHz;任意波:10kHz-250MHz
频率分辨率
12Bit
通道数
存储
16M波形存储器,32M存储器可选
输出波形
正弦波,三角波,方波,脉冲,三角波,直流,高斯,噪声,sin(x)/x, 指数上升及延迟
输出路径(可选)
50Ω输出2Vp-p,带500MHz带宽,差分直流输出
50Ω输出2Vp-p,带700MHz带宽,差分直流输出
50Ω输出4Vp-p,带350MHz带宽,差分直流输出
50Ω输出4Vp-p,带350MHz带宽,差分直流输出
50Ω输出-20到+10 dBm ,带>500MHz带宽,RF交流输出

调制
AM、FM、FSK、PSK、ASK、Amp 跳跃、跳频、扫频和线性调频,I/Q调制输出
数字输出
32 Bit LVDS并行/独立输出(选项D)
扫频时间
1.4μs-10ms
时钟精度
1 ppm from 19°C to 29°C
输出类型
DC耦合,AC耦合
输出接口
SMA
输出阻抗
50Ω
显示屏
4寸LCD高清屏
接口
LAN、USB和GPIB远程控制
净尺寸
315 x 88 x 395 mm
重量(裸机)
4.5kg
保修
三年
正弦波指标
起始相位
0 to 360°
相位精度
0.01°
脉冲波指标
类型
单次,多次,可编程
周期
2ns-1.6s
2ns-5s
分辨率
500ps
脉冲宽度
1ns-1.6s
1ns-5s
上升/下降时间
直流路径:600ps (典型值 < 500ps)
延迟
2ns-1.6s
2ns-1s
幅值范围
直流路径:50mVp-p to 2Vp-p into 50Ω
HV路径:100mVp-p to 4Vp-p into 50Ω
幅值水平
低电压:-2V-1.95V
高电压:-1.95V-2V
码形指标
类型
PRBS7, PRBS9, PRBS11,PRBS15, PRBS23,  PRBS31,USER
码形速率
1Bit/s to 250MBit/s
分辨率
4 digits

典型应用:
l  卫星地面站、导航和雷达
l  卫星、无人机、火箭等无线通信系统半实物仿真试验
l  深空探测
l  专业接收机的研制与测试
l  遥测遥控和跟踪系统验证
l  标准民用通信系统

网友:
主营:自研产品上下变频器、低噪放、频率源模块;频率响应分析仪,射频微波功率计,噪声信号发生器,多功能校准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