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跳绳计数采用什么型号的霍尔传感器

楼主:
智能跳绳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霍尔传感器,起到计数的作用。

网友:
智能跳绳计数采用的霍尔传感器为RT251,该霍尔传感器是微功耗全极型高灵敏度霍尔开关。
    霍尔元件RT251是基于CMOS工艺设计和生产的霍尔IC,元件内部集成了霍尔效应片、电压调节器、休眠唤醒控制电路、信号放大滤波电路、偏移补偿电路、施密特触发器,互补推挽输出。RT251通过周期性休眠和唤醒工作,达到降低功耗的作用。唤醒期间检测环境磁场强度,休眠状态保持最后输出状态。
    霍尔磁性开关RT251有TSOT-23、TO-92S,超小超薄DFN封装,适合用于越来越轻薄的便携移动设备中,所有封装都符合RoSH环保标准。
产品特性及优点
低功耗,IDD=5uA
等同敏感N和S极
互补推挽输出
灵敏度温漂小
高灵敏度
工作电压1.65~4.5V
无铅封装:SOT-23/TSOT-23/TO-92/DFN
深圳欣科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广大客户竭诚服务,15112683077,Q2117402575

网友:
                            深圳市雅欣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我们是台湾远翔和MST的代理商,专业致力于电源管理IC、霍尔传感器件、电机霍尔板的设计和开发,LED驱动IC等,针对计数跳绳器霍尔,我们为您推荐这款MH253,这是一款温度稳定,抗压强,高灵敏度的微功耗霍尔开关   欢迎前来咨询:vx13682528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