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平之间怎么处理

楼主:
问一个问题电机驱动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分开,地怎么处理,共地吗。还有,电平不一样,怎么处理

网友A:
用电机驱动的电源多少伏? 我们用12V/24V的电机驱动芯片的电源+smt32,是做了共地处理的。电平怎么个不一样法?一个是3.3,一个是5V?还是怎么滴,说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机驱动的电源多少伏? 我们用12V/24V的电机驱动芯片的电源+smt32,是做了共地处理的。电平怎么个不一样 ...

我是用了电源keithlry tripe channel dc power supply,直流五伏,加到l298n上。我的困惑是,l298n既有电源又有信号,电平标准不一样,怎么处理

网友C:
如果用光耦隔离(两个电源不共地),既解决不同电平之间信号传输问题,又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了电源keithlry tripe channel dc power supply,直流五伏,加到l298n上。我的困惑是,l298n既有电 ...

1、从你的表述中,可以知道你用的是5V的电源,对吧?

L298N的输入是电源电压 :4.5 V ~ 46 V,所以使用5V没问题。

2、L298N的逻辑电平是5V的TTL电平。但是你还没有说清楚,你用的MCU是3.3V的逻辑电平?发帖和回帖,注意重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光耦隔离(两个电源不共地),既解决不同电平之间信号传输问题,又增加抗干扰能力。

老师,这个光耦可以解决不同电平之间的转换问题?  我们一直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比如3.3v的ttl和5v的ttl电平互转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