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ET430UIF仿真器的电路图?谁有啊?

楼主:
10芯积分
仿真器挂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然后就报通信错误,看里面有些三态门和TPS76601 下载程序的时候电压就从3.3V降到2.4了。估计是它的问题。
没原理图,雾里看花。求个图

网友:
原理图如附件

网友:
应该TI的官方就有

网友A:
检查接口对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口对了没!

接口没问题,我拆开了这个马头牌的仿真器看了下,它比官方的仿真器少了光耦,其他地方也省了,可能不小心短路烧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没问题,我拆开了这个马头牌的仿真器看了下,它比官方的仿真器少了光耦,其他地方也省了,可能不小心 ...

只要芯片没烧就好,省了光耦也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没问题,我拆开了这个马头牌的仿真器看了下,它比官方的仿真器少了光耦,其他地方也省了,可能不小心 ...

只要芯片不烧就好,省了光耦也省不了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