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致命缺陷

楼主:
无论是敷铜还是走线,如果ARC圆弧有些多的时候,系统极有可能进入“死机”状态;尽可能走直线折线,不要有曲线;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得出的这个经验,那岂不是说AD画不了复杂的PCB了?为了等长的蛇形走线更不行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说的系统“死机”估计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版本或者破解的原因!   用AD09  复制别的板子 然后修改改改就出现错误! 然后 keep out 层的圆 就都没了

网友:
这里面有不少设置陷阱;不清楚的时候,默认设置会引导你进入死机状态;
下面是一些道友的经验,分享出来;

覆铜后,只要稍微有点操作,Protel都卡3秒,仔细看屏幕下方,在卡的时候有显示 Analyzing GND......
很奇怪,因为之前没有这现象。结合网上的搜索,突然想想起来上午的时候,为了看GND NET,选了view->connection->show net,就是把各个GND NET用绿色线都连起来而已,就没当回事,没想到引起这么大资源消耗。
解决方法:view->connection->hide net,鼠标点击GND的过孔就OK了。
』(我的体会是,这里的确水很深,如此调整设置后系统的速度明显正常起来了)

Protel铺地慢的可能原因有:
1、你计算机配置不高;
2、覆铜面积太大;
3、覆铜时在Plane Settings选项中的栅格尺寸和线宽设置太小;(评:太大的设置影响视觉效果)
4、菜单被汉化。

网友:
AD我也是刚刚开始用,不熟悉的地方还很多,电脑也不给力;刚开始还顺风顺水,后来开始修线的时候,就开始卡了;再后来就越来越卡,直到进入卡死状态;只能强制关闭AD进程,重新进入AD;

网友A:
楼主能否把用的ad版本透露一下,
有空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把用的ad版本透露一下,
有空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AD16.1.9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电脑配置低,软件有BUG

网友:
楼主说现象,在AD13版本上,走多少圆弧没有“死机”状态
没在最新版本试验

网友B:
AD在处理圆弧方面很弱智;如果少量的圆弧还看不出来什么,大量的圆弧线段出来后,系统就会卡;如果AD实际弄出来的圆弧线只是一根(一个弯对应一个弧),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弯,弄出来几十个线段弧,不死机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在处理圆弧方面很弱智;如果少量的圆弧还看不出来什么,大量的圆弧线段出来后,系统就会卡;如果AD实际弄 ...

AD软件连这种走线都处理不好?,“一个弯,弄出来几十个线段弧”比覆铜还运算还复杂么
画个8层板,加上覆铜的运算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版本或者破解的原因!   用AD09  复制别的板子 然后修改改改就出现错误! 然后 keep out 层的圆 就都 ...

这个bug曾经把我折磨的欲仙欲死

网友:
估计是版本或者破解的原因

网友:
我也是这个版本,在规则PCB电气规则检查的时候速度很慢,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楼主标题党,,,赚点击

网友:
没发现类似的问题,跟汉化没有关系

网友:
不会存在这种低级的bug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