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语句中,最后default:;什么意思?

楼主:
default:;不用写操作语句也可以吗,什么意思啊?

网友:
switch(表达式){
    case 常量表达式1:  语句1;
    case 常量表达式2:  语句2;
    …
    case 常量表达式n:  语句n;
    default:  语句n+1;
}
其语义是:计算表达式的值。 并逐个与其后的常量表达式值相比较,当表达式的值与某个常量表达式的值相等时, 即执行其后的语句,然后不再进行判断,继续执行后面所有case后的语句。如表达式的值与所有case后的常量表达式均不相同时,则执行default后的语句。

网友A:
可以不写,不执行任何语句

网友B:
;是空语句,语法上就是一个语句,在表达不想执行任何操作,但在语法上又不得不填写一个语句的时候,就可以用空语句。例如表达一个什么都不操作的死循环,可以用while(1);

网友:
缺省的意思,可以不用写的,defult后面跟了无法穷尽的可能性。

网友:
switch 里得所有case 条件不满足就会 执行 deful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写,不执行任何语句

恩恩,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空语句,语法上就是一个语句,在表达不想执行任何操作,但在语法上又不得不填写一个语句的时候,就可以用 ...

多谢指点

网友:
仿真你没case所有可能,留一条后路

网友:
不写的话,貌似综合有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