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croPython玩Newbit(六)-- neopixle

楼主:
microbit/newbit的MicroPython固件中,内置了neopixel彩灯的控制,我们可以使用任意一个GPIO去控制neopixel,支持任意数量的彩灯。

基本用法
import neopixel

np = neopixel.NeoPixel(pin1, 8)
np[0] = (0, 0, 200)
np[1] = (0, 50, 100)
np[2] = (200, 0, 0)
np.show()

函数 neopixel.NeoPixel(PIN, NUM) 用来创建 neopixel 对象,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是GPIO,第二个是彩灯的数量。

neopixel 对象是一个元组列表,每个列表项都是由 RGB 三种颜色组成的元组。RGB参数的范围是 0-255,三种颜色组合起来就有 256 x 256 x 256 = 1.67M种颜色。

颜色参数写入列表后并不能改变彩灯,还需要调用函数 show(),才会更新。如果要清除彩灯,可以调用函数 clear().

网友:
官方的例子,随机显示彩灯。

网友:
图形化编程

网友:
如果直接用 microbit/newbit的3.3V供电,注意不要控制太多LED,因为LDO的输出功率有限,很容易造成过热保护。超过8个LED最好就用外部电源。

网友:
用 javascript 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