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往NAND写数据

楼主:
有USB的产品,可以通过给他先烧一个USB转NAND的程序,然后通过电脑拷贝文件进去.
但是没USB的产品,而他又外接了NAND,如何往里面复制数据呢?

比较方便快捷方法是什么?NAND上跑有fatfs文件系统.

网友A:
不可以先用烧写器烧写NAND然后在进行贴片焊接吗?或者改用其他接口,SPI、SATA等等吧,只要能从host
接受数据就可以吧,可能就是速度慢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先用烧写器烧写NAND然后在进行贴片焊接吗?或者改用其他接口,SPI、SATA等等吧,只要能从host
接受 ...

烧写器先烧写NAND是可以,但是工人操作容易弄歪引脚,用其他口往里面复制不是不行,就是速度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写器先烧写NAND是可以,但是工人操作容易弄歪引脚,用其他口往里面复制不是不行,就是速度慢啊.

你这工人操作容易弄歪引脚不成立啊,这些工人应该是经常接触tsop封装的吧,找个nand socket,闭着眼都能换芯片,容易的很,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人操作容易弄歪引脚不成立啊,这些工人应该是经常接触tsop封装的吧,找个nand socket,闭着眼都能 ...

他们总是拿起来放下去好些到了贴片环节就发现歪了,如果直接原厂过来的NAND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总是拿起来放下去好些到了贴片环节就发现歪了,如果直接原厂过来的NAND就没事.

这需要培养吧,告诉他们注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