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6年老本焕发第二春,联想V470拆机清灰+加装内存SSD硬盘

楼主:
     进入夏季以来笔记本开机风扇就开始嗡嗡嗡,检测温度吓一跳,80度了。想起上一次清灰还是三年前,趁周末有时间拆机清灰,顺便把刚买的4G内存加上。SSD硬盘是去年买的装上的,效果提升明显。

CPU温度80度,所用的这款联想V470散热还是挺好的,这个温度有点高了

A面金属拉丝

B面

C面,金属拉丝,明显的使用痕迹,键盘还是很新,一直盖着键盘膜,防水、防尘

D面,拆开所有能拆的螺丝

拆机工具,适用市面上95%的螺丝

拆机中

接下来拆下键盘,扣开一个口,慢慢撬,里面都是卡扣,稍微用点力

拆下键盘,把键盘下面的几个接插件抠开

拆下C面,漏出主板了

拆下主板

看风扇不是很脏嘛。。。

接着拆,哇哦,这是堆了多少灰

清理干净

3年的硅脂还是软的,质量不错

擦干净,亮晶晶

涂抹新的硅脂,忽略旁边掉上去的

硅脂

所有螺丝按顺序放好

内存4G+4G,SSD240G

拆机清灰完毕,按照拆机反方向顺序装好即可,最后不要剩下螺丝哦。

装好开机,温度降下来了,不错

配置型号

开机十七八秒吧。
6年的老本,折腾一番,加装了内存、SSD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我的V480一算也5年了,哈哈。看着跟470没啥区别,内部构造也是一样的,就触控板不大一样。

网友A:
现在内存和闪存颗粒都是猛涨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内存和闪存颗粒都是猛涨价啊

三星在捣鬼啊,去年手机亏了,就怂恿内存联盟涨价,控制产能。哎,主要内存核心技术就几家掌握有,竞争太小了。

网友B:
楼主拆机工具不错,求推荐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在捣鬼啊,去年手机亏了,就怂恿内存联盟涨价,控制产能。哎,主要内存核心技术就几家掌握有,竞争太 ...

可不是这个原因哦,产能的问题,2D向3D转,青黄不接的时候

网友:
我的本本是y471a,也用了四年多了,不幸的是本本独显坏了,修好需要400大洋,去年加了固态现在虽然只能用集显hd3000,但依然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机工具不错,求推荐型号

淘宝搜 南旗

网友:
换SSD之前, 最好先核实电脑慢,卡的原因, 若查看资源管理器, CPU使用率不高, 说明是数据IO拖后腿, 换SSD立杆见影; 若CPU使用率奇高, 而硬盘活动并不频繁, SSD这钱还是去买一颗你的主板所支持的200-300元的CPU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风扇盖子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
准备清理一下风扇不知道怎么打开 .

网友:
我也是看中了这套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