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

楼主:
用MSP430F5529LP  做的一个ADC采样,为什么采样特别慢!   用的采样定时器B0,  时钟是例程中的  SMCLK频率25M 但是采样才几K!

void ADC_config(void)                   //ADC初始化
{

   /*---------------------------------------------------------------------------------------------------*/
   P6SEL |= BIT0;
   P6SEL |= BIT1;

  P5SEL |= BIT7;                            // P5.7/TB1 option select
  P5DIR |= BIT7;                            // Output direction
  TBCCR0 =7;
  TBCCR1 =2;
  TBCCTL1 = OUTMOD_3;                       // CCR1 set/reset mode
  TBCTL = TBSSEL_2+MC_1+TBCLR;              // SMCLK, Up-Mode

  REFCTL0 &= ~REFMSTR;

  ADC12CTL0 |= ADC12SHT00+ADC12ON+ADC12REFON+ADC12REF2_5V;

  ADC12MCTL0 |= ADC12SREF_1+ADC12INCH0;
  ADC12CTL1 |= ADC12SHS0+ADC12SHS1+ADC12SHP+ADC12CONSEQ_3+ADC12SSEL2;
  ADC12IE |=ADC12IE0;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12中断函数----------------------------------------------------------------------*/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ADC12_VECTOR))) ADC12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float AD1=0,AD2=0;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AD1=ADC12MEM0;

     out=0.5*AD1+0.5*AD2;              // Move results
     AD2=AD1;
     PWMCTRL();
     P3OUT ^= BIT2;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1 here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void UCS_init(void)
{

/* P1DIR |= BIT1;                            // P1.1 output

  P1DIR |= BIT0;                            // ACLK set out to pins
  P1SEL |= BIT0;
  P2DIR |= BIT2;                            // SMCLK set out to pins
  P2SEL |= BIT2;
  P7DIR |= BIT7;                            // MCLK set out to pins*/
  P7SEL |= BIT7;

  // Increase Vcore setting to level3 to support fsystem=25MHz
  // NOTE: Change core voltage one level at a time..
  SetVcoreUp (0x01);
  SetVcoreUp (0x02);
  SetVcoreUp (0x03);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Select DCO range 50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0 + 762;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25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762 + 1) * 32768 = 25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25 MHz / 32,768 Hz ~ 780k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782000);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 In this case only DCO has to stabilize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void SetVcoreUp (unsigned int level)
{
  // Open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PMMCTL0_H = PMMPW_H;
  // Set SVS/SVM high side new level
  SVSMHCTL = SVSHE + SVSHRVL0 * level + SVMHE + SVSMHRRL0 * level;
  // Set 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
  SVSMLCTL = SVSLE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 Wait till SVM is settled
  while ((PMMIFG & SVSMLDLYIFG) == 0);
  // Clear already set flags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et VCore to new level
  PMMCTL0_L = PMMCOREV0 * level;
  // Wait till new level reached
  if ((PMMIFG & SVMLIFG))
    while ((PMMIFG & SVMLVLRIFG) == 0);
  // Set SVS/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
  SVSMLCTL = SVSLE + SVSLRVL0 * level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 Lock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ccess
  PMMCTL0_H = 0x00;
}

网友A:
测试时钟是否配置正确,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钟是否配置正确,用示波器看一下

时钟没有问题啊!    如果是采样定时器触发,采样时间是不是就和采样定时器的时钟有关啊!
触发采样是放在采样定时器的中断里还是直接就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