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 光剑器件选型

楼主:
做光剑是一个烧钱的买卖,本来没想玩这个的
因为外壳和器件的成本太高
提交了2个方案那个没入选,这个被选中了
为了这套价值千元的开发板,赶鸭子上架就整吧

前几天买了一把现成的光剑用来拆外壳,花掉360大洋
360也不算便宜了,颜色只能选红色和蓝色,也没啥特效
正好借这次机会把它改造一下,除了外壳里边电路全换
准备把LED都换成彩色的
使用74HC595驱动
KW41通过SPI控制LED阵列
通过PWM控制LED的颜色
PCB打样最长只能做10cm的
准备做成10*1cm的板条,每条放2片74HC595
每片74HC595驱动8颗RGB LED
8条PCB通过插针连接
大概像下边这样
正反面一共16条PCB
16个LED*16个PCB=256个LED
每个LED最大电流20*3=60mA
全部工作总电流需要16.36A,我的天

实际使用中所有的LED不一定会全亮
也可以通过亮度调节降低工作电流,这样问题应该不大
计划用3个2A的DC-DC分别为R、G、B供电
大概的框图如下
在淘宝上找了一下DC-DC模块最低输入电压都要4.5V以上
锂电池没法工作,看了买来的光剑有一款DC-DC芯片丝印是6291
找了一下芯片型号是TC6291,国产的一款芯片,正好能满足要求
淘宝上也有买,但是卖这个的不多
这个IC上用的电感是3.3uH,有的店铺里没有卖
最后买这些料一共找了三家才算凑齐

东西拍下了,现在还有2家没确定是否有货
等吧,等收到了确认没问题再把PCB画了

网友A:
核对了一下后台的原始数据,你表单填写这个选项时选择的是,附件的文档说明是否,根据表单填写的选项划分的,所以划分的时候2个项目都划分到申请DIY的项目里,最后评选的时候中标的是这个项目。小虾,如果这个项目在实施上有什么问题,可进一步沟通,我们这边会反馈给恩智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对了一下后台的原始数据,你表单填写这个选项时选择的是,附件的文档说明是否,根据表单填写的选项划分的 ...

实施没问题,有经费还怕啥,商标我都申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施没问题,有经费还怕啥,商标我都申请了

网友:
看差了,TC6291居然是升压IC

网友C:
成功了请录个视频出来show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功了请录个视频出来show一下

必需的

网友D:
楼主你就是在瞎扯淡,你的头像就是虾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就是在瞎扯淡,你的头像就是虾扯蛋

何出此言?

网友D:
你的头像不就是虾扯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头像不就是虾扯蛋吗?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