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直流无刷电机供电电源的类型

楼主:
通过驱动板驱动电机时,可以用220V交流转直流的电源供电吗,听一些工程师说电机在制动的时候会产生很强的反电动势,因此必须使用蓄电池供电而不能用交流转直流的电源供电,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网友:
“可以用220V交流转直流的电源供电吗”
当然可以。

“听一些工程师说电机在制动的时候会产生很强的反电动势”
先定义好“反电动势”是什么。

网友:
电源跟蓄电池都行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现象是存在的, 但不是很高的反电动势, 而是电机制动时的再生发电. 可在母线上并一功率电阻制动
老式电梯采用定频电机, 电梯重载上行或轻载下行时, 电机转子转速高于旋转磁场转速, 三相电机处于异步发电状态, 可直接向电网馈电, 不过启动和停止都很硬, 体验很差, 只有部份工厂的货梯还有采用.
近20年的变频电梯启动和停止很软了, 不过发电状态的电能无法直接送回电网, 需要在变频器直流母线上并一组受控的5-10KW的大功率电阻器消耗发电状态的能量, 这部份出问题的话, 电梯就会一下子掉好几层. 我没遇到过, 不过我好几位同事都遇到过, 最夸张的一次, 是很快的速度掉5层才正常. 好在电梯安全机制比较多, 一般不会直接掉几十层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